SPEKTRUM DX6I 开启工程模式

楼主(2008-09-21):
SPEKTRUM DX6I 开启工程模式

注:定义原始的开关状态为拨动到位置0。每次进入一种功能都是从原始开关状态开始设定。

关机状态,把左右摇杆的横轴微调向内拨(左摇杆的向右,右的向左),保持,然后开机,出现如图所示的版本号,意味着进入工程模式了。放开微调,这时屏幕无显示。

查看版本号:只要把左摇杆的微调向右拨就会显示版本号。

屏幕坏点测试:拨动RUDD D/R开关到位置1,可以看到全屏黑,检查屏幕有无坏点。恢复,拨动TRAINER开关,或者按下THROTTLE CUT开关可以看到屏幕出现条纹测试画面。

开关测试:拨动GARE/F MODEL开关到位置1,进入开关测试介面,拨动其它开关可以看到相应通道的参数(0/1)变化。

摇杆参数设置:把右上角的开关(MIXTH HOLD)拨到位置1TH HOLD),就可以看到摇杆的位置参数。

MIXTH HOLD开关拨到位置1的基础上:
1.
拨动ELEV D/R开关到位置1,可以进行两支摇杆(四轴)的低位行程设置,把摇杆推到四个轴的极左和极下,屏幕上的参数会变化并自动记录;

2.
拨动FLAP/GYRO开关到位置1,把摇杆放在机械行程的中间,设置摇杆的中立位置。

3.
AIL D/R开关在位置1时,推摇杆到四个轴的极右和极上,设置高位行程。

全部开关回到原始位置,按下滚轮,进入普通模式查看各通道信号输出情况。

网友A:
厉害啊 顶 顺便问下楼主 哪里学的?
dx7的了解不?dx7的工厂模式进去过 可是貌似不能看版本号 能升级吗?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厉害啊 顶 顺便问下楼主 哪里学的?
dx7的了解不?dx7的工厂模式进去过 可是貌似不能看版本号 能升级吗?哈哈

自己摸的,其它品牌/型号的遥控器也多采用类似的方式进入。
找工程模式的原意是想更改为右手油门的mode,可惜还是没能找到哪儿能改

不好意思:) DX7没用过,看啥时候败一台来玩玩,呵呵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自己摸的,其它品牌/型号的遥控器也多采用类似的方式进入。
找工程模式的原意是想更改为右手油门的mode,可惜还是没能找到哪儿能改

不好意思:) DX7没用过,看啥时候败一台来玩玩,呵呵

到COPY/RESET菜单
选择RESET
问你yes/no的时候选择右上角的list
把AIL D/R从1到0两三次
mode菜单就出来了

以上转载的

网友:
DX7选择RESET的时候不会问yes or no 不能软件改吧? 楼上有研究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到COPY/RESET菜单
选择RESET
问你yes/no的时候选择右上角的list
把AIL D/R从1到0两三次
mode菜单就出来了

以上转载的

谢谢hazy:)
试过了,确实可行。
DX6I只有mode1和mode2两种模式,但也足够了,不是吗?

网友(2008-11-20):
我试了,真的很灵,谢谢楼主。请问接收机的插口是如何设定的,否则不干接,怕烧

新买了个DX6i ,摆弄了一下午,(英文说明书,看起来很费劲。)总算基本高清楚了。很幸运,我的是右手油门。上边TRAINER开关也与MIX/THHOLD开关换了位置。
请问楼主,接收机的插口是如何设定的,接收机外壳上没有标注,故不知哪个是信号线,怕插反了烧鸡。

网友(2009-01-20):
非常好的帖子

网友:
你对DX6的朋友真好,,,快点也把DSX9的弄出来我也好获点知识三

网友(2009-03-17):
靠,开了工程模式进行屏幕坏点测试时发现我的dx6i居然有一行坏点。退出工程模式再开机,发现那一行真的坏了,刚开始还是好好的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