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D油门设置问题

楼主(2008-09-21):
问问飞3D的老手们,在未安装定速器的情况下,3D油门100-?-100,中间一般多少?

网友A:
我是設定在50%
利用副翼對油門混控、昇降對油門混控各設30% (細部加減,請實際飛行時自行斟酌)
這樣能確保螺距0度時,轉速不過轉,要執行動作時,確保轉速不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