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做一块X8120的T型槽工作台,请高手支招。

楼主(2008-09-21):
我的X8120到手就没有大的T型槽工作台,使用起来感觉实在是不方便。
网上有位老兄在卖,到手也得接近400元。
原装的板装在机器上,高度还是一样的,感觉Z轴行程不够用。
基于以上原因,想做个木模,到铸造厂铸一块。
自己铸造就仿照现在的工作台托板,和托板做成一体的,能增加不少Z轴行程。
铸造好以后的释放金属应力是个问题,也是主要问题。请各位大侠支招。
接下来问题就好解决了,先上铣床,再上磨床将和X轴连接部位做好。
装到机器上调整好再利用X8120来铣和磨平工作台面
以上是自己的想法,成本估计也得300多,具体没有细算。
好处:整体的,强度也不错,增加了Z轴行程,这点尤为宝贵。
坏处:得处理好金属应力问题,做到好的精度麻烦,感觉一般应用也够了。
欢迎拍砖

网友A:
:loveliness:   不能理解你的意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:loveliness:   不能理解你的意识

好砖   ,我是不是意识有问题

网友B:
这个铣床卖不卖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铣床卖不卖

 卖

网友:
多少钱卖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4000

网友:
工作台的加工

工作台的加工并不复杂,但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和工艺。工作台的结构比较简单,主要指标:1、X 、Y的垂直度。主要由燕尾的位置精度确定;2、燕尾的平行度;3、台面的直线度;4、T型槽的垂直度;T型槽的平行度。
        加工以刨削、铣削或磨削,业余条件下,燕尾、T型槽及各表面主要以铣床加工为主,燕尾以手工刮研提高精度,在过去,手工刮研是所有精密结构必经工序,直到现在在精密配合加工中仍然使用这种工艺,工作台面可以用铣床自身采取一定的工艺来加工,但前提是,您的主轴垂直度是准确的。
       关于铸件应力的处理叫时效处理,时效处理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:1、回火时效法,在一定的温度下保温24小时或更长时间。2、自然时效法,这种方法最简单,只要将工件自然平放三个月或更长时间。3、振动时效法,震动器对工件作具有一定震动幅度的震动,会使工件在较短时间内释放大部分应力,如果是业余条件下,可以先作粗加工后用锤击释放大部分应力,因为铸件的应力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在铸件表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谢谢楼上老兄的详细解说。好在我不用加工燕尾
时效处理第1种做不了,第2种可行,放置一个冬天,明年开春就能用上。第3种方法也行,不知道得用多大的锤,怎样敲击,敲击多长时间。还得请老大明示。
非常感谢

网友:
这个家户一看就知道是老东西~笨重~

网友E:
回复 网友F:

小锤轻击,就得当工作干上个一天半载的,就怕邻居的媳妇来找阿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小锤轻击,就得当工作干上个一天半载的,就怕邻居的媳妇来找阿!!

没事,我在储藏室里,关上门。用棉被包起来敲不知行吗?用棉被包起来怕是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小锤轻击,就得当工作干上个一天半载的,就怕邻居的媳妇来找阿!!

把自己关在储藏室里,找床破棉被盖上,慢慢敲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不叫笨重,这是稳当

网友:
1回火时效法,在一定的温度下保温24小时或更长时间(粗加工加工后进行
)可以自己放在煤炉上烤,温度可以用距离控制。
2这是最好的处理,不过3 个月太短了(建议半精加工加工后进行)
3振动时效法,对你的零件基本无效

个人意见~~

网友:
这台床子应该是苏联人的设计,那时的处理做的是很到位的,就是现在好多的机床都没他做的好,建议不要更换!!!!!!

网友H:
养了只不下蛋的鸡  想干活建议卖了换台过
看这Z轴加工范围大概在5厘米左右吧
NN年前这床设计的人估计还在摸索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生残缺

网友:
DIY高手请进(求微型遥控夹子)

因生产需要,求带无线遥控的微型夹子,有那位高手能我帮我设计一下,酬谢 有意者联系本人QQ  85027445 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养了只不下蛋的鸡  想干活建议卖了换台过
看这Z轴加工范围大概在5厘米左右吧
NN年前这床设计的人估计还在摸索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生残缺

-铣床的工作台稳定是很重要的,看了这台JJ,也许你会感到设计不好,

但可以看出前辈对稳定的重视!!其实前辈对每个能注意的到的细节都处理的很到位,

只是某些人看不到(看到了也未必能看的懂!)  (当然也有缺点)。你看到那些经典的车/铣/磨/堂等外形有明显改变吗??

这些机床的设计早就都成熟了。所以请不要说摸索!!!!!!!

有些活就只要这样的JJ,普通的(苗条的)还不好用呢!!

讲句不好听的,别人N年前的东西,中国人现在还未必能造的比他的好!不信你去机床调剂市场问问~~(那的人最懂了)

我觉得你要加工大件的话就换台,要不就不要动。你的这床子应该在当时是精密的设备!

网友:
很多旧床都是专用设备,特定加工某一零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