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托初装完成求教几个问题

楼主(2008-09-21):
1,尾管上的尾舵机拉杆固定件比较松, 能自由在尾管上转动,大家是怎么固定的,胶水会留下痕迹,不喜欢用胶水。
2,现在机器已经装完了,我准备等遥控,舵机到了后全装好。现在,除了调螺距曲线、主桨双桨、平衡翼双桨外,还需要调节什么东西啊?
3,十字盘在各通道中位情况下是不是一定要水平?然后陀螺的感度和延迟等等设在多少为好
4,我在youtube上看到很多450的录像,有的超稳定有的上来就晃的诈机,有什么重要的设定?

网友:
在尾管上缠一圈透明胶带,可解决尾管上的尾舵机拉杆固定件比较松的问题

网友:
固定环最好可以自由活动,我在尾管两头粘胶带,但没锁紧让固定环有一定的活动行程。好处就是拉杆拉动时固定环可以一起前后移动阻力小,拉杆在舵机转到是会有小幅度扭转,这时松动的固定环也可以跟随旋转。
以上是我采用的方法。仅供参考

网友:
可以利用束線帶穿過固定環

既不留痕跡,又可以固定固定環

网友:
用扎带可以固定

网友:
大浆配置的那种红蓝色的不干胶贴纸,前后各贴一张,又好看又实用

网友:
我从来不用固定环

网友:
改用碳纤的拉杆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LS正解.
已用3mm碳纤拉杆多时.爽就一个字.

楼主:
还有其他三个问题呢

网友A:
你的其它三个问题,都是属于调整问题
除了螺距曲线外,还要调整油门曲线
我的十字盘不是完全水平的,而是向左向前各0.5度左右
陀螺仪的感度和延迟要看控和尾舵机,尾舵机如果是非数位的,建议延迟设20左右
最后的问题,就是组装和调整,好的机子加上好的组装与调整,飞起来就是稳、好飞、易受控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其它三个问题,都是属于调整问题
除了螺距曲线外,还要调整油门曲线
我的十字盘不是完全水平的,而是向左向前各0.5度左右
陀螺仪的感度和延迟要看控和尾舵机,尾舵机如果是非数位的,建议延迟设20左右
最后的 ...

還沒聽過十字盤不是水平的!是你機子有問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