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 尾座偏移的问题

楼主(2008-09-21):
小弟想把华飞D210*400的尾座偏移正负7mm以上,可是实际上只可以偏移正负4.5mm,请问高手怎样可以增大尾座的偏移量??谢谢!!

网友:
偏了用来干什么?车锥度?

网友:
没用这个床。

为我一般偏移量不大的情况下,更愿意在一个角上垫铁片,这样用完后去掉铁片即可,省了校尾座,楼主可以在偏移以后,再垫上些铁片试试。

网友:
图上看直接拧调整螺钉是没有问题的吧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哈哈,尾座可以调整偏心量有很多用途,调整偏心量可以加工偏心轴,如果调整量足够大,配合四爪卡盘或花盘可以加工曲轴。调整为作也有很多方法阿,哈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尾座可以调整偏心量有很多用途,调整偏心量可以加工偏心轴,如果调整量足够大,配合四爪卡盘或花盘可以加工曲轴。调整为作也有很多方法阿,哈哈。

你做过曲轴没??
那个刻度是调节的标记实际上没有意义的,(就是你调节的参考物),调尾座就是调锥度,
你的机床可以正常大中心钻吗?
1可以的话车的轴要是带锥度的话可以微调,(车制时保证轴的刚度!!!!)车头端大时,尾做向前调,反子~~~~~
2 不可以的话那就调到可以打为止,然后再做地1 步

楼住说的那是偏移量不够的情况,可以把调节螺丝换长点的就可以解决。(不过扁移太大可不行!不是无限调的)

车制大锥度用小拖板!!!或用仿形~~

我的车车~~

我的车车~~

网友:
要这么大的偏移干啥呐,想大一点,拆开尾牙看,哪里有阻挡就把哪里干掉就行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尾座可以调整偏心量有很多用途,调整偏心量可以加工偏心轴,如果调整量足够大,配合四爪卡盘或花盘可以加工曲轴。调整为作也有很多方法阿,哈哈。

哎~~~白痴~~~~

网友:
呵呵   我光看不说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