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5mg的限位块和65mg的修复

楼主(2008-09-21):
65mg的最大的齿轮上比普通的舵机多一个限位块,有什么作用?普通舵机没有这个东西,如果把它去掉会有什么后果?

网友:
我不知道.

网友:
这个是限位舵机最大角的。在大齿轮就卡死转不过去了。辉盛9G舵机也有只是做的不同而已。

网友A:
大齿扫掉后是否可以去掉定位块,把大齿反过来装?这样就又可以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齿扫掉后是否可以去掉定位块,把大齿反过来装?这样就又可以用了

你连舵机齿的结构还没搞明白,翻装是不能用的。

网友:
和电位器有关。。。

楼主:
4楼说的大概是把齿轮旋转180度安装,不是5楼理解的掉个儿装。去掉限位块,旋转180度以后,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,因为这样就避开了被扫坏的齿。但是有两个问题:
   1. 限位块去掉以后,舵机行程是否会有改变?估计不会,因为普通舵机并没有这个东西。
   2.是最不好办的,电位器和齿轮的连接处,也有限位,使齿轮不能旋转安装,要旋转的话首先
要把齿轮中心的孔的限位去掉,很容易,齿轮中心是塑料的,钻之即可。现在齿轮可以旋转任意角度了,但是它和电位器的连接只有靠胶才行,胶不容易找到合适的,另外胶是否能牢固长久是个问题。如果能解决好胶牢的问题,那么,我可以肯定的说:65MG的大齿扫掉,是可以自己修复的。
    我已经尝试过了,舵机的行程正常。但由于胶的不牢,还没敢投入使用,正在解决胶的问题。

网友:
呵呵,用环氧树脂试试

网友B:
翻过来装,在扫齿的地主钻个孔,钻到轴也有三分之一或是再多些也行的孔。找一小段钢丝钉进去。。啥问题也没有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翻过来装,在扫齿的地主钻个孔,钻到轴也有三分之一或是再多些也行的孔。找一小段钢丝钉进去。。啥问题也没有了。。

好办法,解决齿轮中心电位器的定位问题!

网友:
LZ是强人。顶一个。

楼主:
9楼的办法我没想明白,请再说的详细一点,谢谢。

刚发完贴,有想明白了。在轴上加一个销子!好办法,我怎么就没想到呢?不过这个孔不大好打,太细了钻头要好,手钻恐怕不行。

网友:
以前也想过这样修复损坏的大齿,毕竟在辉盛上是行之有效的,麻烦就是电位器和大齿限位孔问题,在55舵机上尝试失败后,一直没有找到好办法。看哪个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,以后65扫齿成本就很低了。

楼主:
钻大点儿的孔,套丝,用机米固定轴!

还有一个办法,大齿的中心有一个塑料轴心用来装限位块,我看65MG的齿轮套件中有这个塑料块。想办法把塑料轴芯拿出来,自己diy一个塑料轴心还是不难的。

再一个办法:找一截与齿轮中心的孔的直径相同的金属或塑料棍,在头上挫出半边缺口(如同电位器轴的缺口),然后塞进齿轮的孔里(塞前加螺丝胶),这样除了没有了限位块,与原来的一样。限位块自己也可以diy很容易。

   最后一个办法最好!

楼主:
谢合金帮顶。
  以上的最后一个办法,已经证实非常可靠,我用这办法修好以后,装回飞机,连微调都没动试飞,和原来一模一样。过几天,再做一个限位粘到大齿的背面。哈哈!省钱了

网友:
除了这些办法还有一个,我的一个草齿的通过舵机微调居然神奇的隔过去了!!不过这个要看扫齿的运气了,如果位置靠近中间就不行了,还要采取上面大家的办法了,呵呵

楼主:
实践证明,电位器与大齿的连接必须牢固可靠,不能有虚位。第一次我用胶把电位器的轴和大齿粘好,装回去以后用。一开始没问题,但飞很短时间以后,发现飞机很难控制,仔细检查发现三个舵机不同步了,拆来一看,发现大齿与电位器的胶合处出现了虚位。胶的硬度不够,再说胶合面积也太小,受力以后变形导致虚位,而虚位导致此舵机动作与其他两个不同步。结论,胶合不可取。
    还是最后的办法最好:找一截与齿轮中心的孔的直径相同的金属棍(注意不要过长),在头上挫出半边缺口(如同电位器轴的缺口),缺口的大小要对照电位器的缺口,要尽可能准确,然后塞进齿轮的孔里(塞前加螺丝胶),塞的时侯要注意缺口的角度,要确保被扫的齿能给隔过去。这样除了没有了限位块,与原来的一样,也不会有虚位。限位块自己也可以diy,很容易。

网友C(2008-10-29):
1.去掉限位,
2.在齿孔上用钻头将孔钻圆,注意不要扩大
3.将去掉限位的齿转180度左右装上即可
关键是打孔要注意大小,使其刚能紧配合的装上,也无须打胶什么的,本人同此法修好的65mg用了近一年无异常

网友D:
我的修好以后已经飞了几十个起落,和新的无异。

网友D(2009-04-05):
我修好的扫了大齿的65MG现在还在用,好好的。已经飞了快半年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