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轴是长的在上面还是短的

楼主(2008-09-21):
主轴是长的在上面还是短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主轴长的在下,短的在上。

网友:
看说明书啊

网友:
如果整倒了,那个主轴固定环就装不上的

网友:
先把主轴装上一看不就明白了麻,哎。

网友:
主轴上带有“ALIGN”字样的是下边。

网友B:
新手碰到没字乍办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手碰到没字乍办呢。

去买一根亚拓的,有字刻在上面,好容易明白滴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主轴长的在下,短的在上。

正解

楼主:
谢谢。。。。我收2手的。。。以前装过忘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