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动手DIY004尾电机碳刷

楼主(2008-09-21):
004尾电机使用寿命很短,大家都知道,其实就是碳刷磨损的厉害,
只要没有退磁自己换个碳刷是可以的
找来碳刷,先找的黑的角磨机里面的,锯下小块,
在做那个卡扣的时候,超级难做,做一个费一个,石墨超软,还脆,
放弃了
又到电动车维修店里买来铜碳刷,铜含量搞,比较硬估计比石墨的耐磨
回家锯成小块,看似铜,试上锡,居然可以吃锡,
嘿嘿不用再去挫那个卡扣了,搓成方块,上锡,焊在原来位置,搞定

网友:
哈哈哈
抢个沙发真不容易

网友:
不错不错,支持原创,我一直没搞明白的是,后面那个导线是怎么焊接到碳刷上的?

楼主:
不是焊的,是插进去的,可以拔下来的,就是比较紧,
NND这个坛子图不能超过100K,真是垃圾,我的图多数都发不上来,
都超过100K,不知道大家怎么搞的

网友:
ps ............... 弄小纱

网友:
谢谢LZ啊。等偶的坏了。也去试下

网友:
用锡焊不可靠的,碳刷处温度很高,几分钟就会把锡融化掉的,运气好的话,飞机只是转着掉下来,运气不好的话,碳刷刚好掉到两电极之间,会烧掉4合1的尾电机驱动,最好是仔细磨好了卡进去,靠弹簧压紧,不用上锡,我这样用了很久了,没什么问题

楼主:
哦,看来还是省不的工夫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