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怎么设置航线的螺距跟油门曲线阿

楼主(2008-09-21):
刚会航线没多久 一直用悬停模式飞的航线 我用的是9X2 现在想用高空模式飞 是不是就是控里的ST1模式阿 需要怎么设置 ?螺距跟油门各是多少?设置好后我如果想用悬停模式 是不是用切换开关切换就可以?问题比较多 麻烦前辈们帮忙啊 搜索了论坛 都没找到相关的帖子

网友A:
呵呵  我也是用9X2   先顶一下
我的设置是模式1:   一般飞行模式    模式2:  三D飞行模式    模式3 :  大风天飞行模式

模式1:
0  31.55  69.5 84  95  100
-2                 +6                +1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模式2:
100  98  88  80  88  98  100
-10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+1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模式3:
0  50  72.5  85  93  98.5  100
-4                +5                  +11

楼主:
加了你的QQ 可是找不到你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  我也是用9X2   先顶一下
我的设置是模式1:   一般飞行模式    模式2:  三D飞行模式    模式3 :  大风天飞行模式

模式1:
0  31.55  69.5 84  95  100
-2                 +6                +11
...

搞不明白,为什么普通模式下油门最低点的螺距不是0度而是-2度呢?亚托450的说明书上写的是0度。

网友:
当然可以是“0度”,但风大一点降落比较困难。

网友:
我现在飞航线也经常用3D模式:油门100---90---100,螺距  -9---0---+9(调成S形)。

网友(2008-10-30):
谢谢大家的回答

网友:
发现很多不喜欢F3C模式啊
-9  0  9
100 60 100

用来飞倒飞航线很好啊,很多人一提到倒飞,就开3D模式,又费电又费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