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哥们来帮我诊断一下哪里出了问题

楼主(2008-09-21):
在下使用50频点9X2,原装10通接收,3个65
舵机
,静止状态下把十字盘调平之后,再把油门往上推,到了中点的时候十字盘往一边偏了,是右边那个舵机行程不一致造成的,这时候我估计是猛炸之后舵机有点小小的损坏,小弟就把右边的舵机和后面的舵机对换,结果我昏了,舵机换过来情况还是一样,这就可以肯定不是舵机的问题,然后我又检查控上设置,结果都没有动过,舵机行程是统一的100%,是不是接收出了问题?或者是其他什么因素各位请指点一下哦!!

网友A:
舵机非120度布置的450 SE2就是这样的了,这么一点点小的偏是无所谓的

网友B:
先检查一下摇臂是不是同一个空位 机械方面的故障排除了还不好使的话 就吧你的控的数据清空 呵呵呵呵呵 恢复原厂设置

楼主:
不哦,我要到处翻滚,一拉负螺距就要偏,影响很大的哦

楼主:
舵臂是同一种,孔位也是一样的,这些都检查过,我怀疑是接收机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