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孵化6通接收机出问题了

楼主(2008-09-21):
我用TDF06A控,西安孵化第三代6通接收机。才飞了一个多月,最近几次飞行时老跳舵,害我几次炸鸡。后来在地面试不拔天线走不到5米远就跳舵,
电机
乱转。刚开始我不知道是控出问题还是接收机有问题,后来用我的控飞别人的飞机,正常。用别人的控飞我的JJ,失控(我接收机上的晶体没换),现在确定问题不出在控,是接收机或者接收晶体,请问接收晶体会造成失控吗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晶体接触不良或者有损坏。

网友C:
晶体漏气了吧 呵呵

网友D:
接收机天线虚焊了吧?

网友E:
你把舵機換了試試。

网友F:
把晶体换了看看.

楼主:
我拿给商家检测说是好的,什么都没有换,没有修。拿回来装上一试,有不出问题了。郁闷!有点不放心再飞这个接收了

网友A:
有没有仔细检查电调到接收机的插头是否接触不良呢?

网友G:
我的孵化第一次用就狂抖 我把天线 晶体都焊死了 然后把接收包严实 好点了 但偶尔还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