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教] 请问这种机轮DIY的话是如何制作的??

楼主(2008-09-22):
主机轮如下图(借用八六哥的图)
此翼下机轮
请问大大们,这种机轮一般情况用硬铁丝做的话,如何在机翼的位置上如何处理(即:如何可以固定在翼下)??
希望大大们指点,最好有制作过程的图或LINK作直观的教导
谢谢!!

网友A:
铁丝不行..用钢丝..
我们通常用2MM~2.5MM钢丝做起落架..

网友B:
只知道材料用自行车辐条,弯好了就成...
轮子....飘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