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乐科到底lama如何?

楼主(2008-09-22):
请同时飞过eksy和科乐科的进来谈一下, 谢谢.
esky贼贵, 科乐科便宜不少, 另外科乐科大盘到底如何? 是仿制hirobo的吗? 对飞行有何区别?

网友A:
我们被colco的产品骗过 30个lama 5没几个能用的 产品很可笑 竟然直接不能用 接收器没有任何反映

网友B:
用过科的 LAMA5 感觉还可以 第一天玩 由于油门反向开关问题 起飞就上了 棚顶 掉下来 脚架坏了 螺旋桨有了几个小口 别的没啥 经过粘接还能用 3天后 学会了小航线 可以定点起落 单手接机
后期胆量加大 油门猛开 左右猛转 …… 发现自己就能把桨打坏 尤其是 向右偏航 然后突然再向左的时候 基本就打桨掉下来 (暴力飞行保证不行 )
飞机螺旋桨从买到卖掉 用了3个月 螺旋桨修修补补 用了3套
感觉电子设备还可以 电机不行其中一个电机已经开焊 后接好后动力下降很多 飞不动了 !!
整体感觉还可以 适合在家里玩 并且宽敞点的地方 动作温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