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发射机电池的问题

楼主(2008-09-22):
我的遥控器是SANWA 4通的,用的8节镍氢充电电池,我有8节1300HA 的超霸和8节3000HA 的品胜电池,可是我充满电后,基本上每分钟电池就下降一格,不到几分钟便到了最后一格红色的了。

我怀疑电池不行了,拿下来放到 MP3上依然显示有两格电,而且我听了一两个小时,还是两格电。

用电表测了一下电压基本都是1.2伏左右,所以8节总体电压在9.6伏左右,但这时候放到控上,显示的就是1格红色了,我试了一下,这一格红色坚持的时间还可以,其中9.64伏左右保持的时间要长一些。

这是否意味着电池是正常的,只不过遥控器认为 1.5伏 * 8 才是满电,但是一般充电电池都是 1.2伏的,所以正常情况下遥控器总是显示电不足?不知道大家遥控器充满电能用多长时间,是不是SANWA 功率比较大,买的时候老板说可控距离比较远,可以用来飞油机。

网友:
我们用的是LI电池,一般飞一天啊

楼主:
LI 是锂电吧,大家帮我看看我这电池是不是正常的

网友:
镍氢电池充满电一般都在1.4V左右,遥控器耗电也就在500毫安左右,几分钟就报警那是你的电池过充或过放过,放电内阻增大使的放电压降大.如果是新电池损坏不很严重,反复充放几次能恢复.

网友:
楼上正解~~~
镍氢充满电压是1.44,楼主看看是不是其中一节或几节电池性能不行了~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遥控器是SANWA 4通的,用的8节镍氢充电电池,我有8节1300HA 的超霸和8节3000HA 的品胜电池,可是我充满电后,基本上每分钟电池就下降一格,不到几分钟便到了最后一格红色的了。

我怀疑电池不行了,拿下来放到 ...

估计你的电池中有一节已经坏了,建议你把这八节电池检查一遍,把坏电池换掉。若电池驵已经用旧民还是全部换掉为好。

网友:
1 电池容量不同 不能混用
2 把相同容量的电池逐一检查 换掉电压低的

网友:
还有就是你的充电器可能有问题 我的6EXA冲满在11.1V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