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滑翔机] 滑翔机为什么采用V尾?

楼主(2008-09-22):
发现大部分的滑翔机都是采用V尾,不是很理解,请各位大虾指教。
为什么不能采用常规的平尾和垂尾呢?

网友A:
T尾~十字尾~V尾都不是完美設計
有利必有害~只能擇其所需
簡單講:
T尾具最優氣動~但結構不良~深失速
V尾輕~不易撞到~複雜~低穩定性
十字尾則取其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尾~十字尾~V尾都不是完美設計
有利必有害~只能擇其所需
簡單講:
T尾具最優氣動~但結構不良~深失速
V尾輕~不易撞到~複雜~低穩定性
十字尾則取其中

多谢解答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