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换不同的电池后中立点偏移是否正常?

楼主(2008-09-22):
请教:我的GL450,其实已经升级了许多已不是GL了,其中陀螺仪尾舵用600+520,我刚新手玩电直3周,很快上手了,现在已经能飞最简单的航线,够胆对头,多亏了用模拟器G4苦练和实践结合。但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,就是每次换电后,特别是不同牌子不同C数的电后,中立点都会偏离,基本上头1分钟都是用方向陀微调在调整,比较郁闷,用相同规格的电更换时相对偏离较少,不知是否正常...请教

补充说明状况,换电后尾巴自动旋转是有规律的,用高C数时顺时针转,用低C数电时向逆时针转,每次换电都要用微调调教一番,十分烦恼。是否正常?是什么原因怎样调教,我甚至怀疑是金属件问题,但没经验,特意请教大家,谢谢,在这里学了很多东西是我顺利玩电直,谢谢大家.

楼主:
急啊,还人来指导...

网友A:
这个 rcs600也就这效果了吧

你把转速提高,螺距降点试试,可能会好点

网友B:
众所周知的问题,否则,按照亚托的说法,不亚于401的性能,一点小毛病都没有的话,岂不显得用401的都是傻13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 rcs600也就这效果了吧

你把转速提高,螺距降点试试,可能会好点

我是根据BOB先生的视频设置的,转速已经相当高,螺距相当小,悬停时间小于6分钟了(2200MAH20C),最奇怪的是每种电动中立点都不同,晕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众所周知的问题,否则,按照亚托的说法,不亚于401的性能,一点小毛病都没有的话,岂不显得用401的都是傻13?

看来也是这样了,一分钱一分货,但這钱花得冤,早知这效果谁买?不如用个GM700就算了,但有些人又说401也有同样问题,难度没上千元都是这效果吗?

网友C:
REC600本来就是亚电传感器,你就别叫真了,就是一个电池,你在室内接电,再出去飞,中立点立即漂移。

网友:
  没有一个针对问题出来谈谈的吗? 不是漂移的问题吧?呵呵
关注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EC600本来就是亚电传感器,你就别叫真了,就是一个电池,你在室内接电,再出去飞,中立点立即漂移。

请你说详细点,的确我很多时在车尾接电拿到100米外空地后,已经偏离,什么是亚电传感器,请上课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