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否用手机充电器做泡沫切割的电源?

楼主(2008-09-22):
自己捡了一个旧的变压器,试做了几次,电流偏大,把电热丝都烧断了,又没有合适的电阻可以用
用手机
充电器
可以吗,输出500mA的……?

网友A:
   2.5瓦的功率能切啥?

网友B:
似乎功率太小了~~~

网友C:
还是用变压器,串连一到几个汽车灯泡试试。

网友D:
我正确的告诉你
不可以

网友E(2009-01-13):
找个 电脑电源吧
效果很好,电源12V,电流大概5A左右,60W,接一根长度在30CM左右的,小钢丝,建议用 自行车上。刹车用的那个钢丝,取一根出来,效果特好,刚上个星期做了切割,还比较满意,温度 调节,就通过,接在钢丝上两头的,长度。:loveliness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