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配油有沉淀物

楼主(2008-09-22):
前三天买完。散装甲醇和化学纯的蓖麻油 中午就配在一起了 ,在瓶子里摇了20分钟。放到下午。看到瓶底有沉淀物 感觉是油好像是不和™融在一起 。 发点黄。 把瓶子倒放 沉淀物有跑到底层。 在摇匀。放10分钟左右 又有沉淀物 是不是买的蓖麻油不纯 还是天气冷的过 我朋友夏天的时候配油没出现过这种情况,不知道是怎么会事 用滤纸过滤了一小瓶 。放一会也有沉淀物

网友A:
天气冷可以放锅里烧开
真烧了炸飞可别找我 过滤纸过滤后还有沉淀可能就是混合不好了.没配过油.帮顶下:loveliness:

网友B:
甲醇的纯度不够含水量过高,你要是用试剂甲醇试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样了

楼主:
买的散装甲醇。朋友介绍的那家没货了 就在旁边的一家买的,
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掺水了。

网友C:
甲醇易吸潮气放置时必须加盖密封,且容器不要太大空间.

网友D:
配时过滤了吗

楼主:
配的时候没过滤 直接对在一起了 现在是过滤了两次 杂质少了 但是油都在底层 好像是不溶解 在瓶子里明显是两种物质 底下是油上面是甲醇,是不是我们这里天凉了白天才15 16度。我查的蓖麻油的凝固点是18度。 燃点是332度 。不知道和这有关系没 有懂行的 说说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?

网友E:
蓖麻油不是同一成分的,有些碳链长天冷会先凝固。

楼主:
摇匀了加到车里 刚开始不好着车 但是拉着车跑一会就没什么问题了 只是感觉在低速的没力量

网友F:
自配油至少要用化学纯的。而且还要经过过滤。

网友G(2008-10-27):
甲醇和蓖麻油溶解会产生微量的絮状物沉淀,这是正常现象。
这些絮状物一般不会堵塞油路的,配好燃油之后要放在一个角落静置几天(时间越长越好)燃油就会变得晶莹剔透了,如果使用活性炭进行过滤会加快完成这一过程,而且还会去色,过滤的次数越多,颜色越潜。对于甲醇发动机来说,只要品清澈就足够了。

网友H:
为什么不试试温度上的变化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