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飞铣主轴上端的同心度

楼主(2008-09-22):
买来新铣,试机发现主轴上端的轴的同心度很差,一眼就可以看出来,mm级别的。 跟费经理联系,说正常。但看说明书,上面标示的是一根轴不是像费经理说得那样“那个套是通过螺纹旋在主轴上的,主要作用是固定带M10螺纹的吊杆的,同轴度偏大不会影响主轴精度的。”
请行家指点!

主轴上端

主轴上端

网友:
正常,都一样,等安上铣卡头,会看着卡头螺母也抖

楼主:
是亮亮的轴,不是轴中的吊杆。    说明书上标示的好像跟主轴一体是的。

网友:
费经理说的没错,那个外套就是用来稳固和拆卸中间那个吊杆用的,另一用处当需要卸掉主轴里的吊杆时,先松这个外套,再松那个吊杆,然后旋紧这个外套可以说是将吊杆“硬挤”出主轴。

楼主:
谢谢  浩宇。 这下放心了。

网友:
用表打打主轴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亮亮的轴,不是轴中的吊杆。    说明书上标示的好像跟主轴一体是的。

那个亮亮的我根本就不用,累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