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老鸟,这机怎么样?

楼主(2008-09-22):
 请教各位老鸟,飞过这种机型吗?或凭经验说说,吊机、3D怎样?相比前拉式的有何优劣?谢谢

网友:
几天网速慢看不到图

网友A:
吊机?副翼舵效从哪里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吊机?副翼舵效从哪里来?

有道理,副翼舵面不在螺桨气流里

网友:
吊机、3D怎样?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不行,不是3D机.

网友:
这个方向感比前螺旋要灵活点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。。。是高速飞行的机种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