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托的600和401那个好些

楼主(2008-09-22):
有神魔区别呀

网友A:
个人感觉还是401好点。

网友B:
yt的gp700都有问题,还不要说600了,yt也就只能做点450

网友C:
600我用了,一个字:烦:

网友D:
RCE500我用了出了
RCE600我用了出了
GP700我用了出了
现在使用401中
以后不再考虑亚托的电子设备

网友E(2008-10-31):
很明确的答案啊!

网友F:
我用的是401 。感觉很好

网友G:
真没有Futaba同样性能的陀螺仪可以选择了吗?!

网友H:
感觉陀螺只有401一种了 谁能推荐个别的730也别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