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的Esky LAMA 多长时间更换电机???

楼主(2008-09-22):
我的LAMA 飞的比较勤,平均每天5个电吧,我4  5  个月换一套电机,不知道大家呢????

网友:
像你那么飞我一周换个电机,飞行时间大约5分钟

网友:
一天五块电??可以飞4-5个月,打死我都不相信,最多一个星期就坏了,如果马达开孔散热,寿命会长点,我自己在马达上开孔,每天3块点,飞完后马上用电风扇吹散热,期间还换了碳刷
用了有一个月才坏了,这是我最长时间的一次!!

网友:
我的LAMA3每天2~3个电,也好几个月了,没坏什么东西啊,

网友:
连续用同间断是不同的啊!

网友:
我不换电机,只换碳刷,电机已经DIY了散热片,碳刷换过之后,动力不错,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,很节约啊~~

网友(2009-06-19):
我飞了约30块电就换第一个电机,是不是快了一点

网友:
我来发个言

我有7台LAMA ,V3 、V4、V5、RINNS R22等,发觉V5一般在30度的天气一块饱和电,要分成三到四次飞,V5比较重,密封比V4还好,所以电机消耗很大,一般一天二个电以内的话,正常的可以坚持3月到半年(贴了八抓鱼散热片的),V4也要分2-3次飞一块电!可以保持4-7个月,V3我就爆操,要相对好些,散热好些!但是碳刷始终在消耗!所以听电机的磨察声音来判断是否换刷子!切记,未改装电机前高温长时间飞机,很容易挂的!我1年一般这7个J,要换到15对左右的电机。反正买5块的,包线在0.3毫米以上,绕组50圈以上的!自己加圆头或方片104电容,对了,碳刷长备20-40对

网友:
我的LAMA V4,近70个起落还在服役中。
寿命和使用场景有关,我就一块电池,中间不停飞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LAMA 飞的比较勤,平均每天5个电吧,我4  5  个月换一套电机,不知道大家呢????

这样已经不错了,哈哈!

网友:
那些说一周就玩完的,都是连续不断飞行,不懂让飞机休息。你要是4分钟飞行马上降落用风扇降温,一天5块电飞半年很容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