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地面行走模型-【兴趣爱好交流专栏】
木板板材有很多种,那种适合做坦克?

楼主(2008-09-22):
木板板材有很多种,那种适合做坦克呢?做小的(20-30厘米长)和做大的(70-100厘米)坦克,各用什么板材好?
别提黄花梨木!!
最好物美价廉好加工易上手的!!

网友A:
建议最好不要用木材!!!!!上金属的!!

网友B:
呵呵我发觉反是用全金属做坦克的人对我们用木制品制作都反感。本人认为只要是实木的木板就行,不要用什么现代装潢木材如;压木板、密度板、刨花板等,我做的时候让木版做夹层,也用了点木工板那是因为实木的木板不够,最好找实木板

网友C:
装甲,既然叫装甲那就应该做金属的,木板的没有质感,坦克是钢铁的庞然大物,用木板怎么能体现出来。并且做坦克模型是很不容易的,既然下功夫做为什么不力求真实呢?所以我的建议是要做就做金属的。再者说坦克履带能用木材做吗?你肯定要用金属做履带,而履带是坦克中最难做的部分,这么不好做的地方都用金属了,还在乎做车体用金属吗?上面只是本人的一管之见,希望和大家切磋。

网友D:
木版只能用来做蒙板,做框架是万万不行的,即使做好了最初也许可以动起来,但是一旦磨损轴孔位置扩大就会影响精度,尤其是主动轮轴、负重轮轴、诱导轮轴,一旦有了间隙与履带的啮合就不顺了。履带车辆与轮式车辆的不同就在于履带对啮合的精度要求很高,,稍微走了那么几毫米就走不了了。
用木板做框架的话你做个马车模型还可以,不过马车动力及承重部分也都是全金属的。
用全木版就别想了,即使做成了也不会长久的,精度不说,放长了会被虫子吃掉的。

网友B:
只要想做,我见过有纸做的而且非常好,还有有塑料的等等,我的建议是综合出效益根据需要什么材料都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