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了头部感应器,但是不知道怎样设置FF9教练开关!

楼主(2008-09-22):
请教
买了头部感应器,但是不知道怎样设置FF9教练开关在不动开关的情况下,而开关显示ON的位置?

网友A:
FF9教练开关在不动开关的情况下应该是关闭状态,打开后显示ON。

网友B:
用橡皮精捆一下

网友C:
在哪买的感应器啊 兄弟

网友D:
感应器多少米啊?

网友E:
感应器 在什么地方买的 请告诉以下 好吗
感应器 在什么地方买的 请告诉以下 好吗

网友F:
有照片么?想看看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