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欲改HL思路

楼主(2008-09-22):
我是新人,其实一直很喜欢模型,做过一段时间的静态模型,觉得不能动象少点什么!所以最近出手买了HL 1:16的2代一台,全当改造入门试手。
在论坛上晃了一段时间,发现HL的改造还是很多的!但很多是改机械之类的话题,正巧我手上有不少女儿耍报废的小遥控车,想把这些遥控器和接收机都利用上!主要拿来单独控制HL的前车灯 倒车灯 等等 。因为还没有上手。想听听前辈的意见!这样的方案可行吗?

网友:
用一块TigerI的音效混控板就可以了。
如要用多国部队的遥控,接收,那要准备胸前挂个盘子,内摆多个遥控,轮流操作。肯定牛!

楼主:
目的只想把控制灯光的遥控通道分离出来!不太喜欢前进 灯就亮了 改成可以控制的!在原装遥控器上加两个小开关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的只想把控制灯光的遥控通道分离出来!不太喜欢前进 灯就亮了 改成可以控制的!在原装遥控器上加两个小开关!

在原来遥控的基础很难改造,毕竟不知道它原来控的原理。相对来说用标准的遥控设备改造容易一些,但花费相对多些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目的只想把控制灯光的遥控通道分离出来!不太喜欢前进 灯就亮了 改成可以控制的!在原装遥控器上加两个小开关!

你的意思是把小遥控车的电路加装进原遥控,单独控制灯光,应该可行,两个发射,两个接收。要先试下会不会互相干扰。拙见,仅供参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你的意思是把小遥控车的电路加装进原遥控,单独控制灯光,应该可行,两个发射,两个接收。要先试下会不会互相干扰。拙见,仅供参考。

基本上就这个意思!主要看了哪位兄台发的老外做的超小模型的灵感 !觉得模型的灯光控制能随心所欲比较好!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小遥控车的遥控都是 2.7MHz的 不知道会不会和原装遥控有冲突!本人对无线电一窍不通 正在努力学习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基本上就这个意思!主要看了哪位兄台发的老外做的超小模型的灵感 !觉得模型的灯光控制能随心所欲比较好!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小遥控车的遥控都是 2.7MHz的 不知道会不会和原装遥控有冲突!本人对无线电一窍不通 ...

嘿嘿,我在这个论坛里发过,德国人做的超小遥控汽车,火柴盒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嘿嘿,我在这个论坛里发过,德国人做的超小遥控汽车,火柴盒大

TigerI老兄是前辈了哦!看了你很多的文章  敬仰啊!我是新人 又比较喜欢这个 能不能交个朋友啊!有问题多请教你!能不能留个QQ号码好联系啊?
对了!27MNZ这个会和恒龙的遥控有冲突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