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诚两米V尾电滑和翼展88小轻木练习机首飞成功!!

楼主(2008-09-22):
买了一个多月了!断断续续的到前两天才把两架飞机搞好!昨天和朋友去试飞!去的比较匆忙!没照几张照片!都是手机照的!大家将就看吧!那小轻木机就没照飞的图片!下次再补上!
首先是利诚的2米电滑,大家都知道,不要介绍了!
动力配置:GS的C2834-08  KV1120
     CAM的10*50桨
     好盈40A守护神
     辉盛9克*4
     11.1V2200毫安20C的TOP-GUN
第二个的就是小轻木机!翼展88!机长68!起落架是自己做的!
动力配置:XXD的2212     KV1000
     GWS的9075桨
     好盈25AS1.1
     三个ESKY的8克一个辉盛9克
     11.1V1900毫安的10C的ELE,还有几组11.1V1500毫安的加锂锰也不错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啊  很漂亮

谢谢!现在想请教一下飞过这款电滑的朋友!一般这机全配在多重啊!还有重心在什么位置上!还是前缘三分之一处吗!是的话我感觉我的要在前面加点配重!不然后面有点重!能往钱移的都顶到头了!主要是不想再加多余重量!毕竟这机已经不轻啦!先谢谢啦!

网友:
好飞机哦..

顶一下哈..!!

网友:
第一个手抛的应该比那一个好飞吧 我也想搞个一直不知道选哪一个

网友B:
滑翔机这样结构类型的,可以进行配重,毕竟这样的飞机在设计上来说就是没有太考虑周全.名曰F5B而已

滑翔机适当头重好些,意思可以前移一点重心,甚至到那2个前安装螺丝的位置都问题不大,其中道理不说了,你飞熟滑翔机就会知道了

滑翔机,要中毒的......

网友:
嗯~~~~~~~老B说嘛,为啥不说呢??不说人家怎么知道呢??~~~嗯~~~老B好坏吆,想急死人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滑翔机这样结构类型的,可以进行配重,毕竟这样的飞机在设计上来说就是没有太考虑周全.名曰F5B而已

滑翔机适当头重好些,意思可以前移一点重心,甚至到那2个前安装螺丝的位置都问题不大,其中道理不说了,你 ...

谢谢大家帮顶!也谢谢老B的指导!!  那我就再加点硬币来配重!呵呵! 就是重量要上一公斤以上了! 但是动力太足了!全油门是垂直爬升啦!就是感觉下面的兰色蒙皮不如原来的红的显眼!飞高了就看不清了!

网友C:
螺旋桨干吗反着装?好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螺旋桨干吗反着装?好看?

呵呵!这都被你看到啦!那天装好就简单装一下照几张照片!还真没注意!不过到现场飞还是要检查的!原先用1047电机有点烫!而且动力太足!所以后来换9075就够了
!动力和电机温度都不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