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较?横轴螺丝滑丝了,现在怎么把横轴区下来啊?。

楼主(2008-09-22):
因为上次横轴螺丝松了射出来。上了螺丝胶水后,现在拆,用力一拎。螺丝滑了。晕死。请问谁遇到过,横轴螺丝滑丝了,现在怎么把横轴区下来啊?。
头痛,还有这种事情。

网友:
一边往外拉着桨夹一边拧螺丝啊
叫个人帮忙拉着另一个桨夹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,这个办法我刚试过,可是不行呀

网友:
这个问题的确棘手,看来得汲取LZ教训,勤换螺丝,免得难堪了。实在不行用电钻破坏性毁掉螺丝头试下,目前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上次横轴螺丝松了射出来。上了螺丝胶水后,现在拆,用力一拎。螺丝滑了。晕死。请问谁遇到过,横轴螺丝滑丝了,现在怎么把横轴区下来啊?。
头痛,还有这种事情。

用锯条把横轴锯断,从大桨和中联的部位,就是有个铝垫圈的地方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两边都滑了吗 滑一边倒好弄

楼主:
就滑一边,ls的有什么好办法?
我也是过用电转直接破坏滑的那边,但一用力就打滑,所以不敢用力。如果硬来的话,大浆夹肯定在劫难难逃。
郁闷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只滑一边的话,用起子固定住不打滑的那一边,然后从打滑的那一边一边拧松一边往外拔桨夹。

实在不行,用薄的圆割片把横轴从大桨夹和中联的缝隙处割断。

楼主:
谢谢ls的帮助,可是圆割片是什么东西啊 ?

网友:
我的也旋翼头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,后面暴力拆了!不过轴承全部破坏了!不过锯的方法是不错的!只损失横轴!

网友:
lz应该是说内六角滑了吧?
如果这样的话,可以用个英制的1/16内六角试一下,比公制的1.5大一点
我有一些螺钉就是这样取下来的。

网友:
拿到加工厂
请师傅在中联和桨夹来一刀就好了。。

网友:
拆下来后,赶紧换外丝横轴吧^_^

网友:
滑一边的话,用尖嘴钳夹住滑的那边在用罗丝刀拧另一边就可以搞出来

网友:
没尖嘴钳的话可以用大点的剪刀夹住大桨夹与中联间的横轴,一定要夹很紧,夹不紧的话易打滑,可以用毛巾裹在手上就可以使出更大的力去夹住,夹住后拧不滑的罗丝就OK了

网友:
如果楼主上的螺丝胶是绿色的那种估计很难拧出罗丝

网友:
我曾经因为尾中联上的顶丝滑丝而苦恼 竞把尾轴搞断,却伤害了尾桨夹!等我搞断后才后悔为什么不先把尾桨夹先拧下来在搞断尾轴 哎只怪没一次性想全面啊 人有时真的是会糊图和大意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人家都说了是罗丝胶,怎么会是502啊

楼主:
感谢上面各个朋友的热心帮助。现在事情已解决。
在此把自己的经历简单说一下,愿给有和我同样遭遇的朋友一些帮助。(声明:以下内容全是实践不是反驳回复我的朋友的帮助意见,以事说事,忠心想帮助有需要的人)
          1.不要考虑用尖嘴钳,因为我找了n把不同尺寸的,都无法进入大将架,更别说拧住横轴螺丝了。
          2.一边往外拉着桨夹一边拧螺丝这种方法也不可区。用再大的外啦力也无法满足螺丝吃紧在轴里的力还上了t43。(两个力气非常大的朋友往外拉我来拧也没有用,还把其中一个朋友的手划伤)
          3,用锯条把横轴锯断,从大桨和中联的部位,就是有个铝垫圈的地方锯。非常滑,本人没有固定工具试了几下,无法用力,一用力就打滑,把大浆夹边缘也刮花了。
    最后解决办法,用电钻把螺丝一点一点洗的。先用细的将孔打深。再用直径>=螺丝直径的把整个螺帽部分干掉。
   注意,一定不要太用力。要一点一点的磨。力用大了也容易滑。一滑就滑到大浆夹内壁上,我的就内壁就弄滑了。这是唯一失误。其他没有任何伤害。(横轴当然例外)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牛B 不过你这方法是请人加工的吧 对于没这条件的模友还是很困难地

网友D:
有一个方法可能帮到你,把刹车盘取下,然后找一条同样规格的螺丝(要长一点的)用力上紧,顶住横轴,让它不能滑动,然后用起子把不打滑的另一颗螺丝即可取下,试试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这方法不错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一个方法可能帮到你,把刹车盘取下,然后找一条同样规格的螺丝(要长一点的)用力上紧,顶住横轴,让它不能滑动,然后用起子把不打滑的另一颗螺丝即可取下,试试吧!

没用,我原来试过,根本顶不住,还是老老实实的锯吧,虽然会把浆夹中联刮花,但基本不影响,装上后也看不出来~~~~

网友:
我是用电磨切割的!又快又省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