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ma v4 飞了快2个月,最近发现油门线性不好?

楼主(2008-09-22):
lama v4 飞了快2个月,室内悬停都非常的稳定了。

但是最近手痒痒,调节了 gain 和 pro 的旋钮,希望悬停的更完美(以有调试经验,努力学习过本论坛某大侠的技术帖子了),发现油门的线性度变的不太好。

现象是悬停中稍微一加大油门,飞机就上升很快。没有以前那种慢慢加油门慢慢升高的感觉了。

不知道本论坛还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调节会以前那种油门的线性度??

线性度和 gain 和 pro 都有什么关系???

网友:
听说lama机的油门本来就是这样的,不知道你以前为什么不这样呢?

楼主:
2楼什么意思???

楼主:
以前线性虽然不是很好,但是还算可以。最近自从调节了gain 和pro以后,油门加到50%以上后,飞机一下子就猛加速,很难控制的说,请高手帮助啊???

楼主:
555555555555555555怎么没有人回答啊??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555555555555555555怎么没有人回答啊????

prop是比例,就是上下桨转速比,gain是增益,就是陀螺的敏感度。两个都是用来调节锁尾的性能的,但是因为是通过调节大桨的转速实现的,想来应该对油门会有影响。

我记得esky的4合一出厂的时候旋钮都是置中的你可以都拧到当中试试看。

网友:
调整prop到左右旋转速度基本一样,然后gain逆时针可以降低油门响应..
根据8楼解释蒙的  我没LAMA哦..

楼主:
9楼说的,真对!!谢谢

网友:
根本就没有用

楼主:
不要太大的风,我都在小区里面份飞。就是升降舵 室外飞打满也没用,室内都是好好的

网友:
跟贴问一下什么叫油门线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