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12,14的电位器,搞到手了!

楼主(2008-09-23):
搞到手了!从香港买了25个!
够贵的了一点也不便宜呀!!!一个30元哦!
还有寿命说明书上写着是一万周!一百万是测试寿命,一万周是保证寿命!
怪不得那么快就要换了!怀恋以前老遥控的超长寿命!
用精度换耐用度!哎!都不知道该高兴呢还是伤心!

网友A:
具体型号是SV01吗?

网友B:
这个大陆没买吗?如果有最多3元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具体型号是SV01吗?

具体型号一大串!!SV01A103AEA01,这个系列还有一种是直插的!别搞错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大陆没买吗?如果有最多3元呵呵

呵呵!如果有的话我也不会跑香港去呀!你别说还不散卖!一开口就要我买100个以上!
费了半天口舌,老板看我诚心要才卖我的,
要是一个能卖3元我买他个300个!用到死!!!

网友C:
楼主真是小白 不过也比送回去便宜

网友D:
一万周的使用寿命还嫌短啊!
一万周=7W天  一年=365天
70000/365=???年.......几乎2百年!

网友E:
我也換上去了
14MZ可以看我的簡易安裝流程
http://www.tomye.com/RModel/bbs/showtopic-1073.aspx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換上去了
14MZ可以看我的簡易安裝流程
http://www.tomye.com/RModel/bbs/showtopic-1073.aspx

老房的工艺真到位!!!!!!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真是小白 不过也比送回去便宜

兄弟不是我想白!!你知道送修的话像我这样的水货!北京的代理开口就要检测费1000,修理费用还要另算!
我也只是备着!机子刚买了还不到两礼拜呢!还没用过呢!只不过听说电位器不耐用,所以就准备着了!
不过也算我白!没事买了个这么贵的遥控!
为了园小时候的梦想呀!那时要是有台4VF就很高兴了!!:loveliness:

另外问一下你的控是什么?14?有没有12FG的校准程序呀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万周的使用寿命还嫌短啊!
一万周=7W天  一年=365天
70000/365=???年.......几乎2百年!

可能是我的算数没过关!不太明白你的算法!
一万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短呀!你想想!我们飞一次要打几次舵?要修几次舵,一天你要飞几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老房的工艺真到位!!!!!!!!!!

見笑了

還得感謝你的指導

网友E:
樓主用的是12FG嗎?
12FG好像沒出校正程序的樣子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換上去了
14MZ可以看我的簡易安裝流程
http://www.tomye.com/RModel/bbs/showtopic-1073.aspx

兄弟!能麻烦你个事吗?能帮我量一下!你拆下来的电位器的总电阻值吗?
就是三个脚的最外边的两个脚的电阻值,但愿你有万用表!
一直很想知道14的电位器到底和12的一样吗?先谢谢了!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兄弟!能麻烦你个事吗?能帮我量一下!你拆下来的电位器的总电阻值吗?
就是三个脚的最外边的两个脚的电阻值,但愿你有万用表!
一直很想知道14的电位器到底和12的一样吗?先谢谢了!!

抱歉我沒有萬用表 也不懂電阻值得意義
拆下來的也被我丟了!
我只會拆拆裝裝 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樓主用的是12FG嗎?
12FG好像沒出校正程序的樣子!

这个呀!在台湾的网站找了一下12Z的,不知道能不能用,!反正还没需要!不知道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这个呀!在台湾的网站找了一下12Z的,不知道能不能用,!反正还没需要!不知道!

12Z的不行用

建議你 沒確定找到12FG校正程式
千萬不要換電位器
否則反而更糟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
抱歉我沒有萬用表 也不懂電阻值得意義
拆下來的也被我丟了!
我只會拆拆裝裝 呵呵

呵呵!没事!刚好见到你有14,又敢拆!顺口问问而已!
这东西金贵,不好意识让别人拆开来让我量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
12Z的不行用

建議你 沒確定找到12FG校正程式
千萬不要換電位器
否則反而更糟的

哦!明白了!!行!!我再去找找!说不定让我碰到了死耗子!!呵呵!
还好没拆!!要不死定了!正打算拆一个下来量量看呢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
12Z的不行用

建議你 沒確定找到12FG校正程式
千萬不要換電位器
否則反而更糟的

忘了谢谢你哦!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忘了谢谢你哦!!

如果能找到12fg校正程式
也算造福擁有12fg的模友了

電位器的壽命真的太短了
很多人還是怕電位器壞了
都不敢拿來玩模擬器

至少現在14mz 12z的模友 更能膽大的用力去玩了 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
如果能找到12fg校正程式
也算造福擁有12fg的模友了

電位器的壽命真的太短了
很多人還是怕電位器壞了
都不敢拿來玩模擬器

至少現在14mz 12z的模友 更能膽大的用力去玩了 呵呵

呵呵!说得对!我现在就是非常怕电位器呀!
搞得我天天供家里!
模拟器我还是用便宜的吧!
呵呵!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呵呵!说得对!我现在就是非常怕电位器呀!
搞得我天天供家里!
模拟器我还是用便宜的吧!
呵呵!!

安心用吧 一颗电位器可以用到1000小时(包括打油保养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大陆没买吗?如果有最多3元呵呵

如果内地有卖3元的,寿命顶多100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一万周的使用寿命还嫌短啊!
一万周=7W天  一年=365天
70000/365=???年.......几乎2百年!

1周=1圈(具体是不是360度不肯定),不是一星期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安心用吧 一颗电位器可以用到1000小时(包括打油保养)

这个电位器是密封防液的,怎么打油保养?打什么油?

网友:
这个电位器有效旋转角度是333.3度?
记得抵挡控的电位器是90度左右的。

网友F:
到香港的什么店去买电位器?专门的模型店么?如果香港电器店有的器件,深圳一定有,而且会更丰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
到香港的什么店去买电位器?专门的模型店么?如果香港电器店有的器件,深圳一定有,而且会更丰富。

那家什么日本工厂的总代理!要是电器店有的话就不会那么贵啦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安心用吧 一颗电位器可以用到1000小时(包括打油保养)

向您请教一下!请问你是着么保养的?不太懂呀!
一想到寿命我就担心!呵呵!
那个测试寿命也太可恨了!说每6秒旋转一周,寿命100万周,我都想晕过去了!谁打舵还算时间啊!
刚才来了个朋友,拿出来显耀了一下,被他狠狠的打了十几下舵!心疼死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1周=1圈(具体是不是360度不肯定),不是一星期啦

一周=333.3度!这个电位器只能打这么大的角度了!实际用不到90度!上下打一次舵算2周!

网友:
真是米人,想当年T4VF的电位器是与遥控器同寿命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万周的使用寿命还嫌短啊!
一万周=7W天  一年=365天
70000/365=???年.......几乎2百年!

一周=你来回打一次舵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
一周=333.3度!这个电位器只能打这么大的角度了!实际用不到90度!上下打一次舵算2周!

出现磨损后,可以试着把电位器能不能转个角度用

网友:
如果用不接触的旋转编码器就好了。不过,工业上用的都又大又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
出现磨损后,可以试着把电位器能不能转个角度用

不行的!因为感应到的电阻值不一样!!

网友G:
不是测电阻的吧,应该是测电压的(分压测法)

转一下当然要重新校准使用啊,你换新电位器一样要校准才能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不是测电阻的吧,应该是测电压的(分压测法)

转一下当然要重新校准使用啊,你换新电位器一样要校准才能用的
这个倒是没研究过!!还没找到12FG的校准程序呢!没法试!!

网友:
相办法进service 模式,里面一般都有校正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