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买的恒龙3号发烟装置不发烟。

楼主(2008-09-23):
看了坛上的贴子,改造了一下,结果改造的过程中电热丝断了,不知有什么好的替代品?

网友:
你是指点火装置里的点火线吗 那个随便找个细铜丝就可以代替了

网友:
细铜丝?马上烧断

网友:
买10欧5w的电阻塞进去

楼主:
搞定了。谢谢楼上的,上将级别啊,高手之高高手了。呵呵。不过我用的不是10欧电阻。我用的是电子市场上很容易买到的电烙铁的发热芯(25W的那种)。2元一只。把发热芯中的发热线拆下一段,对折八次,拧成一股绳,替代原来的电热丝,再调整长度,使其电阻值为15欧(能正常发烟的最大值,我试过,稍大一点,比如17欧就不能发烟了。),替换完毕后,发烟装置开始正常工作了。烟量大小正合适。我也试过用15欧5W的电阻,却不能正常发烟,必需要10欧才能发烟,究其原因,是因为电阻有一定容量,吃掉了一部分热量,所以要更大功率才能正常发烟,如果有朋友的电热丝也断了,推荐用我的方法替代,虽然焊接比用电阻麻烦,但毕竟能省下一些电。(发烟发置很耗电)

网友:
呵呵,玩电子很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