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的遥控坦克行走比例控制方案

楼主(2008-09-23):
目前遥控坦克行走比例控制方案:
1,V尾混控+两个双向电调。
   控制效果好,但后退时转向是反的。
2,遥控器混控+两个双向电调。
   控制效果好,但遥控器投资大,较贵。
3,普通比例遥控器+接收机配专用混控板+两个双向电调。
   控制效果好,专用混控板少,难找,功能多的也不便宜。
4,比例遥控器双操纵杆分别控制左右电机+两个双向电调。
   不好操作,直线性较差,跑起来转向常常搞错。
5,田宫1/16 豹2那样的双流变速箱。
   先进,很贵,可能也不单卖。

如舍得投资,预算足,采用2,3方案当然好。
鄙人想到一种花钱少,效果好的控制方式,介绍一下:

普通比例遥控器+一个双向电调+一个舵机,两个行程开关。
具体步骤:
1,两个左右电机试好正负方向,并联,接电调。
2,每个电机的其中一条线各串联一个带常闭触点的行程开关,用舵 机的摇臂控制行程开关的触点开,闭。
操作方法:
前进,后退。前推或后拉操纵杆,控制进退,及速度。
转向时,左右打方向杆,舵机摇臂切断相应的触点,实现转向。如:要左转,切断左电机行程开关的触点,坦克就左转了,正,倒车转向都可以。操纵性好。
只是不能原地回旋。
这是投资最少,就能达到很好效果的方案。

一点拙见。不足之处,请各位指正。

网友A:
想法不错 但有个缺点,那就是坦克的转弯半径就是相同的了,这样就达不到比例遥控的目的了。所谓比例摇控就是想让坦克做多大半径的转弯都可以通过控制左、右履带的行进速度来达到。像你说的那样要想让坦克转弯就要停止一条履带的转动,虽然转弯的目的达到了,但不能做到不同转弯半径的效果,这样就失去了比例摇控的意义。同好以为如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法不错 但有个缺点,那就是坦克的转弯半径就是相同的了,这样就达不到比例遥控的目的了。所谓比例摇控就是想让坦克做多大半径的转弯都可以通过控制左、右履带的行进速度来达到。像你说的那样要想让坦克转弯就要停止 ...

转弯半径大小和打方向杆的时间长短有关,可以实现不同半径。
苏式坦克转向时,一边履带就是停止的啊,国产99不知道,其他型号也是这样的。
注意观察一下,动作还是很连贯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转弯半径大小和打方向杆的时间长短有关,可以实现不同半径。
苏式坦克转向时,一边履带就是停止的啊,国产99不知道,其他型号也是这样的。
注意观察一下,动作还是很连贯的。http://bbs.5imx.com/bbs/images/s ...
打方向杆时间的长短和转弯半径的大小不是一个概念,比如说你打左方向杆一直打而不松开,坦克只能在原地打转,却不能增大转弯的半径,这只是同一个半径的转弯。因为你不打杆的履带是静止不动的。这就好比你一只脚不动,只用另一只脚迈步,那么你只能在原地转弯。如果你两只脚都迈步,随着你两只脚迈的步子的大小不同,你的转弯半径就会有所不同。引申到坦克的两条履带道理就是一样的。你说呢?真坦克的转弯是根据需要有时一边坦克的履带是不动的,有时就是两条履带都动的,只是运行的速度不同而已,不管是哪国的哪种型号的坦克都具备这两种功能。再打个比方,假如一个路囗的大小仅仅适合坦克停止一条履带的转弯,那么要是遇到一个很复杂的的路囗呢?

网友:
比例控变开关控了。。。那拆套雷速登的遥控电路上去就行

楼主:
我的前提是简单,便宜,效果还行!讲究的当然不用这个方法了。
土办法嘛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遥控坦克行走比例控制方案:
1,V尾混控+两个双向电调。
   控制效果好,但后退时转向是反的。
2,遥控器混控+两个双向电调。
   控制效果好,但遥控器投资大,较贵。
3,普通比例遥控器+接收机配专用混控板 ...

老兄总结的好呀,你的方法不错!!!!!!!!可以用一个电调就搞定啦,还省一个电调。
但转弯的时候总是一个履带转,不管怎么说,此方案性价比很高

网友:
1,V尾混控+两个双向电调。
   控制效果好,但后退时转向是反的。
2,遥控器混控+两个双向电调。
   控制效果好,但遥控器投资大,较贵。

个人觉得还是这两种方法好一点,不用损失任意半径转向的功能.
."后退时方向反".这个只是相对轮式车辆形成的思维定势来说"反"了.练习下就习惯了,这个跟直升机的转向是一样的.

网友B:
靠切断一侧电源的方法只适用于重量较轻的小坦克,对于大比例大重量的就不行了,除非你用很大的减速比(50以上,断电能在20度以上坡上停住),不然转向时你断电想停的履带会被拖着走而使转向失控,下坡时更明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靠切断一侧电源的方法只适用于重量较轻的小坦克,对于大比例大重量的就不行了,除非你用很大的减速比(50以上,断电能在20度以上坡上停住),不然转向时你断电想停的履带会被拖着走而使转向失控,下坡时更明显。

一看就知道各位兄弟是做大家伙的,呵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靠切断一侧电源的方法只适用于重量较轻的小坦克,对于大比例大重量的就不行了,除非你用很大的减速比(50以上,断电能在20度以上坡上停住),不然转向时你断电想停的履带会被拖着走而使转向失控,下坡时更明显。

呵呵,朱老师看来是没亲自开过类似的东西.
像手扶拖拉机,东方红60/75之类的车,发动机带着车走和车推着发动机走时是的转向确实是反的.
发动机带着车走时,断开左边的转向离合器,车转向左.
车推着发动机走时(包括下坡或丢油门减速速等情况),断开左边的转向离合器,车会转向右边,与发动机带着车走时是相反的.东方红如果再把左边的刹车踩到一定程度.它又会变成左转了.
特别像手授命拖拉机,一侧轮子过一个坑或是鼓包时,都会出现一次转向方向反转的过程,别人也可以开得很好.
我觉得这种不算失控吧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靠切断一侧电源的方法只适用于重量较轻的小坦克,对于大比例大重量的就不行了,除非你用很大的减速比(50以上,断电能在20度以上坡上停住),不然转向时你断电想停的履带会被拖着走而使转向失控,下坡时更明显。

如TigerI所言,你们做的都是超大,超重的大家伙。

网友:
楼主的方法我严重同意,简单,便宜!

网友C:
3,普通比例遥控器+接收机配专用混控板+两个双向电调。
       控制效果好,专用混控板少,难找,功能多的也不便宜。
在台湾,已经有人(公司)研制出专用混控板,专用混控板上有三个双向电调,一个混控,还有灯光,音效板和对战板的接口。专用混控板的体积很小,可用于1:35的坦克模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,普通比例遥控器+接收机配专用混控板+两个双向电调。
       控制效果好,专用混控板少,难找,功能多的也不便宜。
在台湾,已经有人(公司)研制出专用混控板,专用混控板上有三个双向电调,一个混控,还有灯光 ...

这个知道,淘宝上有卖,混控板400左右,音效板也是400左右,可以查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,普通比例遥控器+接收机配专用混控板+两个双向电调。
       控制效果好,专用混控板少,难找,功能多的也不便宜。
在台湾,已经有人(公司)研制出专用混控板,专用混控板上有三个双向电调,一个混控,还有灯光 ...

更正:是4路双向电调。
只是目前声光音效只有一种二战坦克的,其他熟悉的坦克音效还没搞定。最期待火控板早日搞出来,我就有兴趣弄一整套来玩玩。价格有点高,板载电调的电流小了点,改大坦克要另外扩充电流,如板上增加4个外接电调的接口就更好了。
改虎1,目前还是用TigerI兄弟的音效混控板好用。希望有更多种坦克的音效。

网友:
我从新开个帖子,重点说下我自己的24V算是重型坦克的控制电路和方法

网友:
楼主的方案是可以实现不同的转弯半径的!

只要在转弯过程中断续地拨方向摇杆并适当控制断续比即可。打住了杆半径最小、间断打杆并使打杆时间小于摇杆回中时间即可加大半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