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400v2标配的电池是怎么样的?

楼主(2008-09-23):
因为是跟人买的二手机,也配了一块电池,可是怎么看似乎都大了一点(至少厚度大了,从侧面看电池露出外壳的下边了)。 请问400v2应该配的电池具体尺寸及规格是? C?  ma?

网友:
如果是2200毫安的 一般都会多出一点,, SJM的机器是这个样子的 不影响的,要不你买1800毫安的 能短点

楼主:
卖给我的人说是2200ma  25C  的,但是上面的贴纸被掀掉了,也不知道具体是如何。

通常大家用的是多少C?

网友:
悬停航线10C到15C就够了。暴力3D好像至少20C以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卖给我的人说是2200ma  25C  的,但是上面的贴纸被掀掉了,也不知道具体是如何。

通常大家用的是多少C?

如果是SJM的电池,25C的电线明显比其他SJM的电池粗,电池本身也厚一些

如果用15C的电池,应该露出不明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