准备用2000元左右买电直,请指教!

楼主(2008-09-23):
这两套机可以吗?

请帮我选一套或推荐一套给我!

那两套机还要配什么才能飞?

预算内资金为2000元,再加500元买充电器和3块电,共2500以下!

遥控要用Futaba 6EXHP,除遥控外其他的可以推荐给我!

固朗 GL450C V2 (大横轴玻钎版/空机/电机/电调/大铝箱) 1130.00 元
GL450C 空机配置
金属配件,玻纤侧板,325MM玻纤主旋翼一对
3500KV电机,40A电调
小铝箱包装 参数: 长:650mm 宽:220mm
主旋翼直径:700mm 尾旋翼直径:150mm
马达驱动齿轮:13T
主驱动齿轮:150T 尾驱动主齿轮:106T  尾旋翼传动齿轮: 25T 齿轮传动比: 1:12.5:4.24
空机重440G, 全配重:750G 马达:3500KV   ESC:40A

固朗 GL450B V2 (大横轴碳钎版/空机/电机/电调/大铝箱) 1210.00 元
GL450B 空机配置
金属配件,碳纤侧板,玻纤大桨
3500KV电机,40A电调
小铝箱包装 参数: 长:650mm 宽:220mm
主旋翼直径:700mm 尾旋翼直径:150mm
马达驱动齿轮:13T
主驱动齿轮:150T 尾驱动主齿轮:106T  尾旋翼传动齿轮: 25T 齿轮传动比: 1:12.5:4.24 空机重440G, 全配重:750G 马达:3500KV   ESC:40A

网友:
你在这里发这个 估计那些飞YT的得把GL骂的半死  呵呵。。。他们眼里没YT之外的其他。。

网友A:
楼上错了!~要是GL能做好,大家为什么去B4呢!又便宜又有好的质量,是人都会喜欢的!

不知道楼上这样说是出于何种目的呢!

我建议LZ也考虑下WING和 非乃。。。都做的相当不错的!

空机现在都好便宜的,就是电子设备还没降价而已!当然一步到位上YT是最好了!贵,是有他的道理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lz不如把2500给我,我给你个YT的450,连电池和充电器,舵机和陀螺都在上面

网友:
发综合区是明智的。发GL区就没几个骂了。
我只有万恶的013,没发言权。但是,我劝你留出500做修理费用,要不以后炸了没钱修更郁闷。控不用6EX吧。总之都是过度用,天6够用了,虽然很BS天地飞的服务态度。。

网友B:
飞越的塔罗V2现在只卖555,应该比GL好吧?不过说谢绝新手购买。

LZ似乎没有考虑陀螺仪和舵机。再便宜这一块不可能低于500吧?

这个预算实在不推荐上6通电直,没有6000以上会玩得很辛苦。3000可以买004玩或者固定翼也可以玩得比较爽。

网友:
2500 不建议玩电直 会比较累~

网友:
2500我可以卖给00楼主一个YT450,到手可以飞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飞越的塔罗V2现在只卖555,应该比GL好吧?不过说谢绝新手购买。

LZ似乎没有考虑陀螺仪和舵机。再便宜这一块不可能低于500吧?

这个预算实在不推荐上6通电直,没有6000以上会玩得很辛苦。3000可以买004玩或者固 ...

3000可以买004 你在那买的004要投资这么贵来玩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楼上错了!~要是GL能做好,大家为什么去B4呢!又便宜又有好的质量,是人都会喜欢的!

不知道楼上这样说是出于何种目的呢!

我建议LZ也考虑下WING和 非乃。。。都做的相当不错的!

空机现在都好便宜的,就是 ...

WING和E014A也有考虑过,但是我见其它帖有人说GL配件平!

或者买GL450S塑胶版加少量金属配件啦!

网友:
2500几乎不可能啊,空机+陀螺仪就差不多了,还要买舵机遥控电池呢
LZ还是先忍一忍,多练练模拟器吧,等攒够钱了再买,否则就是重复投资。
如果觉得自己能长期玩的话,控买个好点的,应该说是物有所值的

网友:
塔罗的V2要是能有GL450C精度和质量好,,我把他吃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