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磨床用吸盘坏了能修理吗???上图了

楼主(2008-09-23):
我有块吸盘一直好用,但在一次拆卸中断了外面的电源线,我请修理工帮我接,但没想到他误以为是吸盘坏的把里面的线圈重绕了新的,可重此没用了,接上电源只有一点点吸力更本不能用于工作了,让他修他没这能力了,,,,,论坛上能人多,能否帮助修理好这吸盘,费用照算。
我发不了图怎么办?

网友:
重绕怎么就没吸力了?发个图上来看看

网友A:
我是专业搞这个东东的.上个图让我帮你K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我是专业搞这个东东的.上个图让我帮你KK

没想到这里有专业玩这个的! 还是上个图吧,要不也的说说是怎么修的,从绕的线圈是按原来的数据加工的吗?还有线圈之间的接线也有学问的,有串有并,其中串联多是首位接的,我不敢说我是专业的,但还是搞过不少,楼主还是详细说说吧!!

网友:
以后电源线断了,自己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我是专业搞这个东东的.上个图让我帮你KK

放在保修不好修理工那里,明天我去拿来上照片。

网友:
里面就是一个电磁铁吗?

网友:
呵呵  就是个 电磁铁 没有什么难的

网友:
比修电机简单多拉。电源线断了还要请人接? 纯工具使用着,境界高。

网友:
看你用什么电压了、一般用设备用电、110V、直流电。就对了。

网友:
简单啊 不就是个电磁铁原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