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没人谈论华科尔5G6

楼主(2008-09-23):
前两天见有的兄弟谈4#3B,单桨的不会,顺势一找,看到5G6,很喜欢,不知怎样,请教各位前辈,谢谢!

网友:
虽然5G6没玩过,但我有华科尔LAMA2,跟5G6差不多,很小很可爱,很稳很耐摔。

网友:
5G6除了贵这一点让人不爽,其实还是挺好玩儿的……
上个图——华科尔5G6

5G6和4#3

转个身

楼主:
请问eric52 ,比蓝箭小共轴稳定的多吗?

华科尔LAMA2比蓝箭小共轴稳定的多吗?

网友A:
我没玩过5G6, 但我有5G6-1及华科尔LAMA2, 4#3B, 5#10及53#1.

5G6-1在打陀横飞大一点的时候, 会漂而不太受控制, 甚至失去控制,
华科尔LAMA2就不会而很稳定, 不过两机皆会育非常轻微锁不往尾
的现像. 我不推荐5G6-1.

5G6-1和华科尔LAMA2及4#3B都很耐摔. 不像5#10及53#1般超级
不耐摔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蓝剑没玩过,但是坛子里都说蓝剑有自旋的毛病,但我的LAMA2不会。蓝剑的价格跟LAMA2差不多,还不带控,还是建议玩华科尔系列的lama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没玩过5G6, 但我有5G6-1及华科尔LAMA2, 4#3B, 5#10及53#1.

5G6-1在打陀横飞大一点的时候, 会漂而不太受控制, 甚至失去控制,
华科尔LAMA2就不会而很稳定, 不过两机皆会育非常轻微锁不往尾
的现像. 我不推荐5G6 ...
兄弟的迷你lama可真多,好羡慕呀!

网友:
其实挺好飞的,看我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没玩过5G6, 但我有5G6-1及华科尔LAMA2, 4#3B, 5#10及53#1.

5G6-1在打陀横飞大一点的时候, 会漂而不太受控制, 甚至失去控制,
华科尔LAMA2就不会而很稳定, 不过两机皆会育非常轻微锁不往尾
的现像. 我不推荐5G6 ...
5G6-1和华科尔LAMA2及4#3B都很耐摔. 不像5#10及53#1般超级
不耐
请问普通塑料版也耐摔吗,另外脚架是钢丝的吗?兄弟都换过什么件儿啦?多谢!也请其他前辈指教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5G6-1和华科尔LAMA2及4#3B都很耐摔. 不像5#10及53#1般超级
不耐
请问普通塑料版也耐摔吗,另外脚架是钢丝的吗?兄弟都换过什么件儿啦?多谢!也请其他前辈指教。

5G6我不知道, 华科尔LAMA2是只有塑料版的, 也耐摔, 5G6-1和华科尔
LAMA2的脚架都是钢丝, 因为机身太轻了, 没什么击撞力, 所以很耐摔,
我是放天天飞, 每天飞个4-8次, 我的5G6-1用了两个多月, 摔过N次, 只
换过两对浆, 华科尔LAMA2只两个星期, 没换过什么.

有一很重要的, 两个马达都加个散热, 绝对必要, 非常有效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5G6我不知道, 华科尔LAMA2是只有塑料版的, 也耐摔, 5G6-1和华科尔
LAMA2的脚架都是钢丝, 因为机身太轻了, 没什么击撞力, 所以很耐摔,
我是放天天飞, 每天飞个4-8次, 我的5G6-1用了两个多月, 摔过N次, 只
换过 ...

真是感谢WaiHC兄弟的热心回复 还想问一下,马达的散热片是否可以用普通显存散热片,象兄弟们普遍用在LAMA V4上的那种,大不大,你用的哪种呢?多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真是感谢WaiHC兄弟的热心回复, 还想问一下,马达的散热片是否可以用普通显存散热片,象兄弟们普遍用在LAMA V4上的那种,大不大,你用的哪种呢?多谢!

不客气. 其实任何铝质散热片都可, 弄得上马达就行了, 我用这个,
开始的时候, 我觉得那么短一小片散热片, 应该效果不大, 不过装
上后, 发觉效果很大, 大概是受风面积扩大了, 风力带走了大量热
力.

楼主:
请问WaiHC兄弟5G6与e的LAMA V4那个好飞,谢谢!!

请问WaiHC兄弟5G6与e的LAMA V4那个好飞,谢谢!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WaiHC兄弟5G6与e的LAMA V4那个好飞,谢谢!!

我从没玩过LAMA v4.

我只有Walkera 5#10, 53#1, 5G6-1, LAMA2, 4#3B, Skyartec Wasp V4,
E-Skey Honey Bee King 2. 还没飞过其他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我从没玩过LAMA v4.

我只有Walkera 5#10, 53#1, 5G6-1, LAMA2, 4#3B, Skyartec Wasp V4,
E-Skey Honey Bee King 2. 还没飞过其他.

哦,那么请问LAMA2与53#1哪个好飞呢?多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哦,那么请问LAMA2与53#1哪个好飞呢?多谢!

5#10, 53#1都比LAMA2好飞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5#10, 53#1都比LAMA2好飞.

多谢回复,还真没想到,以为机小就好飞呢,有人说很漂,是不是就是动作幅度大的意思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多谢回复,还真没想到,以为机小就好飞呢,有人说很漂,是不是就是动作幅度大的意思?

机都是越大越好飞的5#10, 53#1完全不会漂, 5G6-1很漂, LAMA2有一点漂,
打陀幅度小一点就没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机都是越大越好飞的5#10, 53#1完全不会漂, 5G6-1很漂, LAMA2有一点漂,
打陀幅度小一点就没事. [/q
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华科尔的我就认准了5#10全金属机身

5#10非常稳定, 唯一不好就是那个金属机身像豆腐般, 比塑料机身差多了.

网友:
酷愛Music 很可爱呀,把你的机子拿出来秀秀。

我飞过v4和5#6,感觉v4稳。5#6舵量大一些的确会飘,电量不足时会自旋,相对来说操纵没有v4精准,不过5#6的确很耐摔。

如果飞小飞机不推荐蓝剑,虽然我没有飞过,但那么多人说有问题相信真的是有先天不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