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常规射桨(17楼更新:尾桨夹换推力轴承)

楼主(2008-09-23):
刚飞30秒钟,一阵怪叫急忙熄火迫降,下来发现尾桨、尾桨夹还有球头扣已不知所终,只剩下桨夹螺丝和2个轴承内圈。还好当时刚好在正悬停,除了飞出去的东西把一片大奖打凹了一点,以及垂尾因为迫降有点弯折以外,没有别的损失。不过飞走的东西是找不回来啦,只有再买,破费几十块加停飞几天。

网友:
:funk: 危险下次飞前要检查啊

网友:
想知道sjm的尾桨夹的结构是怎么样的

楼主:
和YT差不多,这次射桨是由于桨夹轴承内圈和外圈分家造成的

网友:
晕 真危险

网友:
啥原因呢  轴承不行了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刚飞30秒钟,一阵怪叫急忙熄火迫降,下来发现尾桨、尾桨夹还有球头扣已不知所终,只剩下桨夹螺丝和2个轴承内圈。还好当时刚好在正悬停,除了飞出去的东西把一片大奖打凹了一点,以及垂尾因为迫降有点弯折以外,没有别 ...

这种外型设计就有问题,只注重装饰!
尾桨转速高,当然小巧点好,
这个设计还多个圆,增加了离心力!能不射吗?

真的奉劝某些设计着好好动动脑子!

楼主:
LS的,如果你说轴承不好我还是挺赞同的,但你的这个回复真令人脸红 建议你还是多潜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这种外型设计就有问题,只注重装饰!
尾桨转速高,当然小巧点好,
这个设计还多个圆,增加了离心力!能不射吗?

真的奉劝某些设计着好好动动脑子!

雖然看不到圖片....是180嗎....尾槳夾球頭是用來配重的...是使尾伺服機減少重拖而設計.....ㄏㄏ...多看點書...或者去實驗一下....去掉尾球頭用手拉拉尾伺服機拉桿.....是否會重拖....就明白其作用了

网友:
应该是离心力造成轴承严重磨损!所以飞机轴承要经常检查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这种外型设计就有问题,只注重装饰!
尾桨转速高,当然小巧点好,
这个设计还多个圆,增加了离心力!能不射吗?

真的奉劝某些设计着好好动动脑子!

是说两个大饼吧?不是用来装饰的,缘由在此
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219568&highlight=%2B%CD%F5%C1%A2%B8%D5

网友:
YT450GF有没必要也自己搞两大饼啊

网友:
ㄏㄏ..那是yt不搞阿
設計者有其設計的理念.....畢竟魚與熊掌擇其而一.....當然是以最優方案而選擇.....減少了尾伺服機的負擔....那尾伺服機的選擇不就多樣化了
反之.....您也可以把這大餅卸下......也是照樣能飛....但是對於尾伺服機就比較吃力了
這樣解釋能懂吧

网友:
明显轴承内圈还留在轴上,肯定是轴承的质量不好,或者是楼主飞的太多磨损了!

楼主:
今天在淘宝买的2*6*2.5的轴承到了,买了时候随口问掌柜有没有这么小的推力轴承,哈,没想到也有.就厚了0.5mm.买了几个试试尾桨夹也上推力轴承.

一个推力加一个滚珠

由于是推力轴承,装好后不转时虚位比全滚珠大点,飞行情况如何要试飞过才知.
欢迎行家指点

网友:
SJM的缺陷

网友:
 楼主能告知我轴承在哪买到的吗???

网友:
看来我也要检查我的325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