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飞翼推力线,左右

楼主(2008-09-23):
翼展80CM 的飞翼  要不要 右推角的?
刚做的KF飞翼, 怎么老往左边转,舵面没问题的 试过啦。。
是左右重心问题吗?
2208 KV2600 5045 2s

谢谢啦。

网友A:
飞翼上弄推力线是多此一举。
我的两架1.2米一架60厘米飞翼都不用,非常稳,飞行速度可快可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飞翼上弄推力线是多此一举。

我的两架1.2米一架60厘米飞翼都不用,非常稳,飞行速度可快可慢

原来如此  顶  多谢指导。。。
但是就是往左边转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飞翼上弄推力线是多此一举。

我的两架1.2米一架60厘米飞翼都不用,非常稳,飞行速度可快可慢

那是什么翼型来的啊?

网友:
翼型不清楚。我以前在坛里贴过照片

网友:
是横滚还是水平转向?

网友:
直推就行了,

网友(2009-02-11):
问题简单!要是左右中心问题,你找到中心点在重心和中心点这里垂根线一吊不就知道了!很有可能你的左右翼面升力不平衡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