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给TDF6A加个电子表 看时间 有人做过吗?

楼主(2008-09-24):
飞的时候不好估计时间 ,拿手机看时间吧,等掏出来看完时间再装回去,抬头就不见飞机了哈 ~~ 打算在TDF-6A控上装个电子表,最好是那种能发声的,可定时,到时就“嘀~嘀~    看中了控上贴商标的那一块地皮~ 貌似可以装的嘛~~有人做过吗?好像尺寸合适的电子表不好找。
电显的不要!

网友:
看时间并不准确,因为电池慢慢会老化,飞行时间也会慢慢变短,万一掌握不好还是会过放电,所以还是用电显保险些。

网友:
用电显是个不错的主意,可以随时监控每片电池的电压,比表要直观很多

楼主:
感觉电显麻烦  我只是想简单的知道飞行时间就可以了

网友:
直接弄个带秒表功能的电子表,6元一个。

网友A:
直接用胶粘上不就行了?
推荐用热熔胶沾上,因为热熔胶很脆,以后不想要了可以很完整的取下来,其他的胶会有残留,比较难看
我这里有卖2元一个电子表,带钥匙链的,很便宜,屏幕也大,能看得很清楚。
在我家,不光T6A装电子表,连我的电瓶车上都粘了一块电子表,就在指示灯旁边,也是大屏的,很方便。

到小商品市场转转吧,有不少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胶粘上不就行了?
推荐用热熔胶沾上,因为热熔胶很脆,以后不想要了可以很完整的取下来,其他的胶会有残留,比较难看
我这里有卖2元一个电子表,带钥匙链的,很便宜,屏幕也大,能看得很清楚。
在我家,不光 ...

网友:
有创意.....盗版了.....

网友:
有人做过..

把计时器黏在上面..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