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直有个疑问,关于日本手和美国手的

楼主(2008-09-24):
小弟以前入模时听说遥控有日本手、美国手、中国手之分,后来在论坛了解了下
中国手:
左手升降+副翼
右手油门+方向

日本手:
左手方向+升降
右手油门+副翼|

美国手:
左手油门+方向
右手升降+副翼
这个认识直到前几天我一直这么认为的,可是上周末看了本6EXHP的中文说明书,上面却说“
改变6EXHP的控制杆模式
发射器有在四种不同的操纵杆“模式”(123 & 4)。不同的模式对应不同的控制杆操作的功能。通常,设置在“模式”2,你不要随便改变,除非你是一个老手。在模式2中,右边的操纵杆控制副翼和油门电梯,左边的操纵杆控制升降舵和方向舵。99%的美国人都使用这种模式。
”看了这个后我还特地找了份英文的说明书看了下也是这么写的,我就搞不懂了,难道99%的美国人用的都是日本手?不知哪位大哥能解释一下啊

网友:
楼主描述没有任何问题。直机模式的通道命名是按照固定翼的习惯来进行的。固定翼的升降在直机模式里多了一成意思,简化为二维状态下解释,即以瞬间停滞状态为0点的X轴正负方向,在直机进行航线飞行时,仍然保持升降的概念。而油门和螺距通道混控,所以油门也同样多了一层意思,及控制直机在垂直于Y方向分量的升降或与油门关系呈相对负值(倒飞负螺距状态)。
但是楼主或者说明书的翻译有问题,在futaba或jr的任何一款以“model”来区分操作手法的遥控器里,model2的操作方式是 左边 “油门(THRO) 方向(RUD)” 右边 "升降(ELEV) 副翼(AILE)",这种操作方式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采用的,所以称为“美国手”
  估计很多人没有使用过高端遥控器,在F和J的高端遥控器里,是没有“model”这个概念的。它是以“T1”--"T4" 和 “S1”--“S4”来命名各个摇杆和相对应的微调控制器。其概念就是,你可以任意定义每个摇杆所对应的通道,以及微调。根据使用用途,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定义。
  比如,将油门和升降的微调按钮位置对换。这样的好处是,在进行上空飞行调整时,操作飞机升降舵摇杆的手指不用离开摇杆,用操作油门的手调整升降舵微调,非常方便。

网友:
楼上的专业, 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