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使亚拓450的单推调整得更顺滑啊??

楼主(2008-09-24):
如何使亚拓450的单推调整得更顺滑啊??我的9257今天因尾推太卡而扫齿 高手快救命啊

网友:
用化油器清洗剂洗干净 然后用铅笔涂   能有所改善!~

网友:
换个双推吧 我换了效果那是相当的好啊  就不知道耐不耐用

网友:
用润滑剂,或者改双推,建议双推.

楼主:
[我想亚拓一系列的机型都在使用单推就出于某种原因吧,包括国内外诸多电直都是单推结构!究竟是什么原因呢?为什么不用双推>

网友:
双推成本高很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会是成本的问题吧 高成本可以卖高价啊

网友:
最简单的办法还是铅笔大法,其他的应该花钱都多些,WD40几十块钱吧,铅笔几毛钱,能用好长时间,记住我说的是最简单省钱的办法哦,换双推的就别和我争啦

网友:
新款 有特殊涂层的  滑套 就很滑

网友:
飞之前加WD40。
飞完后用棉签清洁干洁。

下次飞再加WD40.必定有用。

网友B:
铅笔图在尾轴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铅笔图在尾轴上?

还要6B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猛喷WD40!!!

WD40是什么:loveliness:  新手不懂 淘宝有吗

网友:
用wd40小心的加在尾轴上面,可以管一个星期以上的飞行!亚托单推的好处我认为是不容易磨损,不容易引起震动(塑料可以吸收一部分震动)。如果维护的好的话,单推比双推更顺滑

网友:
大家用手慢慢地移到尾推的摇臂,观察滑块的动作就知道单比双推好在那里啦。

网友:
环型双推最好

网友:
现在我的工具包里都常规带有一支铅笔,还是很管用的,抹完一次管50个起落还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从尾浆夹开始倒推法检查,注意,每个总成都要和其他总成件脱离开来试,比如:1)尾桨夹和尾推蟹爪之间的连接是否爽滑,关键出两者之间的连杆是否憋着了;连杆和铜套是否卡位了;尾浆夹是否转动太涩。2)卸掉尾桨夹连杆,检查尾变矩滑套和滑套拐臂之间的连接是否爽滑。3)检查尾舵机到尾变矩拐臂之间的连杆是否来往推拉爽滑。最后贯穿起来整体装配起来,整体调节,哪里不爽滑就松紧那里的螺丝,基本上按照这个方法都可以达到完全爽滑的尾推结构!如果还不满意就参照我的帖子改WING双推,保管百分百爽滑无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