油动的价格

楼主(2008-09-24):
我想入魔 但是请问 油动的固定翼 配备  1米2左右翼展的 飞机  大概多少钱能配一套?

网友:
淘宝上有很多的,大概3000左右

网友:
练习机1千多就能配一套

网友:
练习机最少也需2千多配一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入魔 但是请问 油动的固定翼 配备  1米2左右翼展的 飞机  大概多少钱能配一套?

40练习机、三叶46发动机、4VF控1800就行了。再弄点附件2000。

网友A:
错了!1.2米翼展!25练习机、三叶25发动机、4VF控1600就行了。再弄点附件1800。

网友:
40练习机+FUTABA舵机+天地飞6C+三叶46发动机=1200 左右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设备的投入最好不要省,建议起码买个PCM的,或更好的。PPM或FM的干扰问题很麻烦,基本上也就是勉强够练习机的要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错了!1.2米翼展!25练习机、三叶25发动机、4VF控1600就行了。再弄点附件1800。

差不多就是这个价~~~~

网友:
1800以内搞定比较好,控不能省,最好用胡特把、JR或三合的四通。

网友:
25练习机 230  三叶25发动机 298 火头 8 油箱+油管+油滤+只油头=50左右 标准舵机3个或4个 25一个 (Tower Pro SG5010 双轴承标准舵机 35一个)点火器50 南大启动机150 加油自己用针管 浆大概10-11一根 浆罩用塑料的就可以  好象是10多 UBEC35一个 一共是950左右 遥控器可以另配 FUTABA 6EX 不带舵机价格应该不到800 现在淘宝DX6 2.4G配AR2000的价格是1200左右 飞固定这个遥控器就可以啦 一共就这么多 还需要自备电瓶一个 卫生纸若干 美女一个(看自己飞机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