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西达50A直机无刷电调启动问题

楼主(2008-09-24):
新买的XXD50A电调。当时到手时,焊好香蕉头,就直接接电机试,没有什么问题。觉得还挺好用的,就给商家确认了。谁知上到机上发现问题,不能带负载启动。带负载启动时,会抖的很厉害。抖个几下后才能启动。后来拿到别处去试。用430XL和AKE的电机都不行,就是不带负载,启动也会抖好几下才能启动。我自己的是ESKY的006电机,不带负载时表现还可能,带负载就不行。能设定的地方我都几乎试遍了,就是找不到原因。电机启动后转正常,操作也平稳,减速下来,只要电机没完全停转,再加油上去也没问题,就是电机一停,再想启动,又会抖半天也会启动。

网友:
难道这个电调是普遍问题?
上周末我一个朋友也遇到了,他是带的2218电机,和LZ描述的一样

网友:
你好

这是由于三相不均衡造成的,也就是说驱动电机的3条信号走线中(从单片机3个信号输出脚到马达终端联线),有至少一个的驱动信号小于另外两个,但不是完全没有,电机连接线虚焊,电机香蕉插虚焊,电机线接触不良,单片机三个信号输出脚虚焊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新买的XXD50A电调。当时到手时,焊好香蕉头,就直接接电机试,没有什么问题。觉得还挺好用的,就给商家确认了。谁知上到机上发现问题,不能带负载启动。带负载启动时,会抖的很厉害。抖个几下后才能启动。后来拿到别 ...

新西达的电直版本电调配合原厂的H22系列马达在电直上使用,不存在启动难问题,同时完全兼容亚拓430L 430X 430XL马达。造成启动困难的原因,往往是整机的机械传动系统没有调整好造成。尾皮带传动机构过紧,大齿盘和电机的小齿间隙过小……。

楼主:
回4楼上:“整机的机械传动系统没有调整好造成”这个说法是不可能的,我只用它带电机,拿在手上,根本谈不上“整机的机械传动系统没有调整好造成”。一样的不行,还是用430XL,和AKE450电机试的。倒是我的ESKY0006电机拿在手上没问题,就是上到机上不行。
3楼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,还有个很大可能,三路线的输出功率管不一致造成的,虚焊都是很容易查出来的,但是如果为了降低成本,输出功率管不匹配可能是最大原因。我也问过QQ群里的朋友 ,也有两个和我一样的问题。
问下2楼,你的2218电机哪里买的?我找了几天都没找到哪里有卖的!

网友:
2218电机HIMODEL有卖的

网友:
肯定是香蕉头或T头有一个没焊好。 或有的香蕉头生来就有问题,换了就OK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……你都是未卜先知了,还有必要提问题了吗?

网友:
如果有带电流显示的稳压电源测一下空载电流,正常应该在2A以下,太大可能六个驱动信号有缺相,启动起来后如果无力那肯定是缺相,如果力量正常那可能是启动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……你都是未卜先知了,还有必要提问题了吗?

自己搞了那么长时间,当然知道一点点啦。来问一下也是为了听到更多声音。看有没有高人说出点我没想到的,应该没错吧?

楼上的方法很好,我要去试一下。

网友:
我的xxd 50a电调也有同样问题,如果是香蕉头虚焊,是不是油门加起来也应该有问题啊?

我的现象“电机启动后转正常,操作也平稳,减速下来,只要电机没完全停转,再加油上去也没问题,就是电机一停,再想启动,又会抖半天也会启动。”和这个一摸一样。

试过调整电调的进角到7度,没改善,试过取消柔和启动,也没有改善。

我之前的电机是xxd 的2217s,好像没问题,换上430x后发现的以上现象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xxd的电调就是不行啊 要买找我买好的 呵呵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。启动后没力,飞不起来。xxd50   xxd2217

楼主:
看来最近大家买的XXD50A电调都是有这个毛病呀。
便宜的东西就那样了,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样呢,买菲XXX时一起买的,配手上的另外两个电机,就要这样,但启动后还能用

网友:
我的更奇怪,电调也是XXD的。油门通道无论怎么反向还是一接上动力电池电机就转动,恐怖。不知道是控的原因还是电调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