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里有这个

楼主(2008-09-24):
厂家开发遥测系统,做为模型上的接收机的可选配件,测量
发动机
(
电机
)转速,电机电流,模型速度,高度,
电池
电量。同时在发射机上可显示出来,这样有利于模型安全。实际上是2套发射接收系统。

网友A:
不知道那里有,急切盼望有谁开发

网友B:
那就是双向通信了 听说是非法的 不过玩FPV也是双向通信

网友C:
FPV刚好用了模型“双向”定的漏洞,模型双往通讯仅指模型可以用的频段内,没有说2.4G也不可以, 而2.4G 100mw以下的设备没有限制使用范围

网友D:
不是吧。应该是全频率的禁止。

网友D:
我国无线电模型遥控器管理规定正式颁布
为促进我国无线电遥控模型的发展,创造一个规范、有序的活动环境,有利于国际竞赛和交流,信息产业部近日发布了《关于无线电模型遥控器使用频率的通知》(信部无[2003]53号),规定了各类遥控模型使用频点和技术标准。
一、使用频点:
(一)航海模型和车辆模型
1、26MHz—27MHz频段共12个频点为26.975MHz、26.995MHz、27.025MHz、27.045MHz、27.075MHz、27.095MHz、27.125MHz、27.145MHz、27.175MHz、27.195MHz、27.225MHz、27.255MHz
2、40MHz频段共8个频点为40.61MHz、40.63MHz、40.65MHz、40.67MHz、40.69MHz、40.71MHz、40.73MHz、40.75MHz
(二)航空模型
1、40MHz频段共5个频点为40.77MHz、40.79MHz、40.81MHz、40.83MHz、40.85MHz
2、72频段共10个频点为72.13MHz、72.15MHz、72.17MHz、72.19MHz、72.21MHz、72.79MHz、72.81MHz、72.83MHz、72.85MHz、72.87MHz
二、主要技术指标:
(一)发射功率:<750mW
(二)频率容限:对于使用26MHz—27MHz频段的模型遥控器<100ppm;对于使用40MHz—72MHz频段的模型遥控器<30ppm
(三)杂散发射限值:<0.75mW
三、其他技术要求:
模型遥控器必须为单向控制器,禁止在模型上设置无线电发射设备(没说频率,但一个“无线电发射设备”就等于把所有频率到包了)。模型遥控器不得发射语音通讯信号(语音不行。视频呢?没说,呵呵……)。
为保证航空无线电台(站)电磁环境的要求,禁止在以机场跑道中心点为圆心、半径5000米的区域内,使用各类模型遥控器。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无线电管制命令期间、区域内,应按要求停止使用模型遥控器。模型遥控器按照微功率(短距离)无线电发射设备进行管理。
有关部门正在根据53号文件通知的规定,研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,并在我国各类模型竞赛和活动中陆续实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