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S发动机说明书要求燃油中要含硝基么?

楼主(2008-09-25):
我的意思是OS
发动机
厂家要求使用什么油?要求的燃油中是否要含硝基?如何解释烧了硝基的发动机就像吸毒?成品油不会有这个问题么?是什么原理?

网友:
一般都是加了硝基的,这样发动机工作动力会大一些,由于散热好了,工作会稳定一些,成品油标注的20%等参数就是指的硝基的含量,用素油调整好了问题也不是太大

网友A:
我的OS 50发动机说明书上要求使用15%-30%的燃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