尾驱动主齿 与传动轮 齿间距 没法调?

楼主(2008-09-25):
提示:

网友A:
挪一下那个反转齿的座。

网友B:
估计买错小齿了,齿数不对

网友B:
没什么关系,重新调整螺距
短。。是老款的平衡杆,现在还有老款的卖?老款的小齿是少几个齿的你再数看看

网友C:
尾驱动主齿一般不容易坏,建议买个原厂的,以免强用,坏的更多
至于主轴,如果比原厂的长或短, 除了重调螺距外,还要检查一下十字盘在上下顶点时
是否会有干渉或十字盘顶死的情况

网友D:
不能调整,主轴照理没有长短的,致少我还没有见到有不同长度的主轴
楼的间隙大了点,我全部用的副厂也没有这 么大

网友E:
我用的副厂主轴没这个问题

网友F:
我的原厂的YT的小齿盘,感觉不平整,转起来,一晃一晃的感觉。。。。 但是呢,似乎也不影响飞行。。 你们有这种情况吗? 就是盯着转动的小齿盘,感觉有晃动

网友D:
小齿盘因为要和主轴锁紧,都有点上下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