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通道的是什么手??

楼主(2008-09-25):
现在正在练习esky的四通道,
左手 右手
前 升
左转 右转 副翼 副翼
后 降
这样练习好不好,以后改六通是不是又要换手??可是四通道怎么才能换手呢??怎么调整,
舵机
的接收器好像不能换啊。还是把控拆了该??

网友A:
趁早改哦!晚了就不好改了~~~

网友B:
 日本手,我用美国的

网友C:
六通的也可以这样飞的。

网友D:
前后和升降有歧义哦
到底前后是油门还是升降指油门呢?好象都说得通。
如果前后指的是“升降陀”就是日本手
如果前后指的是“油门”就是美国手

网友E:
4通的起飞和降落叫升降、6通的起飞降落叫油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