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个问题,6通的遥控最多可以带几个舵机

楼主(2008-09-25):
天地飞6A的6通的遥控最多可以带几个
舵机
?

网友A:
不用Y线的话,只往接受上查最多能插6个

网友B:
接收机几通就几个了

楼主:
6A遥控的油门可以设成不占用摇杆吗?

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有什么好处吗?

网友E:
油门可以放在控右上角那个旋钮控制的通道,你想控制不控制随你自己。但是控制的时候小心炸机。支持你的创新活动!

网友E:
错了,是左上角

楼主:
回楼上
为什么会炸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