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0851的问题

楼主(2008-09-25):
一插上
电池
,指示灯红灯和绿灯就同时闪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坏了.
虽然菜鸟是鸟,不看说明就快成烧烤的鸟了 2灯一起是电池故障.
如果接电后不挂电池一切正常电池的危险性就高了

楼主:
也怀疑是电池,因电池是新的,所以验证一下,谢谢!
另:煮熟的鸭子都能跑了,烧烤的菜鸟一样也能飞的

网友B:
有一节电池电压过低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