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盈10A与JR 9XII控不兼容?

楼主(2008-09-25):
配置:
火狐200,GY401,蓝箭4.3BB*3,辉胜5g尾舵机,好盈10A电调,蓝箭6通微接R3P6

好奇怪的问题:用9XII的控飞机一上电电机就报警,电调总是认为油门摇杆不在最低位置。仔细检查过控,已经排除是控设置的问题。换上别的电调症状就消失,说明接收和控都没问题。或者不换电调,换上别的接收和控也没问题,这又排除了电调的问题。这么说明是好盈10A电调和9XII不兼容?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呢?

网友:
从新设置油门行程量!

网友:
顶2楼的,重新设置油门行程量,这个过程对于好盈电调是必须的!

网友:
油门反向设置一下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