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c可以自己改换左右手吧

楼主(2008-09-25):
准备打款买10chp版了,结果卖家说没有右手油门的版本了,只有左手的了. 不知道左手的改右手的好改吧,是不是也象低端的控那摸容易了

网友A:
不如顺便改手

楼主:
这样的控是不是可以软件改手, 然后把油门挡片改过来就好了吧

网友B:
我改过
要先把油门挡板该到右边,还要把右边的升降舵弹簧、摇臂装到左边,最后同时按model和end开机,从model选项把2改成1,关机后正常开机

网友C:
我新入的10C是右手的 想改左手。。。正好和LZ相反